粮食烘干机电机温度过高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7-09-19):
  粮食烘干机电机温度太高时,很有可能就会电机出现了故障.当烘干机电机的发热管损坏时就会导致电机温度的升高.烘干机电机在工作时产生的热量不能及时排出,存在电机内部的热量就会使电机温度逐步升高,发生这种情况时,必须及时停机并对烧坏的发热管进行更换,使烘干机电机产生的工作热能能够及时正常的排出.否则,不但会影响到烘干工作效率,而且还会大大降低烘干机电机的使用寿命.

  烘干机设备电机的温度过高可能是以下几个方面引起的:

  一、粮食烘干机电机发热管导电线损坏.电机的导电线是电机散热的一个重要原件,导电线出现断裂或者损坏,电机内部温度就会升高.

  二、电机的发热管损坏.发热管损坏后,电机正常的运转所产生的热量散发不出去,直接导致电机的内部温度升高,从而影响电机的工作效率和使用寿命.

  三、粮食烘干机的电机风叶运转不正常或逆转.烘干机电机风叶只能朝一个方向运转,如果逆转了,短时间内会导致电机内部温度极具升高,长时间逆转,会把电机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