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也只有真正的西门子大神才能解答了(关于winccprodiag)

楼主(2017-09-19):
是这样的,我是博途V14SP1,如图,只要使用了“PLC代码视图”、“graph总览”、“prodiag概览”几个控件时,下载在TP1200时就会出现 wincc runtime 许可证密匙不可!Prodiag for simatic comfort/mobile panele,,这个授权是要收费的吗?如果不是这个授权哪里有?

网友A:
这个要关注一下,说不定哪天页会遇到,收藏了

网友B:
只关注不说话,因为我刚接触也不懂,帮顶

网友C(2017-12-01):
需要授权,

网友D:
1、需要用“SIMATIC ProDiag for SIMATIC Comfort/Mobile Panels 6AV2107-0UP00-0BH0 6AV2107-0UP00-0BB0这个授权。

2、以以太网为例,更改电脑IP和HMI的同一个网段上。然后点击HMI至“transfer”模式。记住,这点很重要,不管以什么通讯方式,都要把HMI改为“transfer”模式。

3、打开“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点击Edit/Connect target system/Connect HMI device,选择HMI型号和通讯类型,点OK

4、连接成功后,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左侧目录会显示出HMI,如下图所示

5、右键的ProDiag授权,选择“transfer”,传送到HMI中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