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注释编辑

楼主(2017-09-20):
如图所示,每行指令下都有一个表格,我想要注释,这样可以方便读程序,可是下面的表格太恶心了,怎么能去掉?谢谢

网友A:
这个是软件本身自带的,无法删除吧

网友B:
将菜单“查看”里边的“符号信息表”前的对勾去掉就不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菜单“查看”里边的“符号信息表”前的对勾去掉就不显示了

非常感谢,已经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菜单“查看”里边的“符号信息表”前的对勾去掉就不显示了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您。就是STEP 7用的时候,梯形图里能否只显示地址和注释,而且注释在下方显示,因为我是看书本上的。如图所示,上图是我画的,显示的是符号和地址,下图是教材上的,只显示了地址和注释。怎么样做成这样,谢谢。

网友B:
目前软件做不到这一点

网友C(2017-11-02):
论坛上为什么这么多使用200PLC的呀

网友D:
我这里也提供防西门子的合信品牌的PLC,还有国产的变频器,这些有需要的可以和我联系,有什么技术问题也可以一起探讨,我的联系电话是135882844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