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7-09-20):
新学威纶触摸屏,触摸屏的报警跟用户输密码怎么设置尼?

网友A:
报警就点开那个报警设置界面,然后里面添加相应的内容和地址即可,地址要和plc里面的保持一致

网友B(2017-10-27):
用户密码直接用数值按钮就可以实现

网友C:
这些问题官网都有样例去下载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