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系统求推荐配套方案

楼主(2017-09-20):
目前有个方案,基本情况如下:一个plc控制四个伺服电机,走位置控制,外加两路模拟量输入,采集压力,还要和上位机通讯,马达的运行由上位机控制,我目前的配置是松下FP-XH C60Tplc,可以控制4个轴的,模拟量参考之前同事用过的AFP0480,可是网上搜索好像该型号已经停产了,所以想用FP0-A80来替代,不知道可行不,若不可以,那么哪个模块可以满足该要求(两路模拟量输入),通信方面采用232接口,松下自带的通讯协议,软件那边搞定就可以,到时候软件只要发送指令启动我这边的中间继电器即可。不知道这样的配置能否满足要求,希望有经验的大神们指点一下,谢过了!

网友A:
FP0-A80应该是不行的

FP-XH C60T的PLC   可以用模拟量模块AFPX-AD2,具体选型可以去官网查看      http://device.panasonic.cn/ac/c/fasys/plc/plc/fp-xh/unit/index.j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