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木有大神知道怎么把手机当人机使吗??求解

楼主(2017-09-20):
怎么才能让手机当人机使,让手机画面跟设备人家画面一样,还能远程控制设备。有知道的大神吗

网友A:
我知道有一家。屏通的触摸屏我用过,它支持VPN,把屏连上无线路由器,手机或电脑安装一个VPN软件就能连上屏,实际上就是把屏的画面送到手机上,在手机上点效果和屏上点是一样的。也可以连上外网,手机在外地也可以操作,不过要知道屏的外网IP地址。

网友B:
这并不是一个好想法,工业网络安全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网友C:
天启物联云平台可以实现手机端远程监控设备,控制设备启停、修改设备运行参数、实时接收设备报警、制定设备维保工单等功能。

网友C:
可以通过手机等移动端进行设备维保派单,指定维保人员、维保开始结束时间、过程中使用的备品备件等,维保人员可以将现场情况以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上传至平台,记录维保过程,用户还可以通过平台对维保人员进行评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