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不转该如何解决

楼主(2017-09-20):
       电机不管在生活还是在工作中用处非常广,电机不旋转的原因有很多,我来介绍下当单相电机不转了应该怎样处理。

      检查电源及保险丝或者断路器:通过万用表测量空气开关输出端是否有220V电压,若电压正常则测量开关输出端是否有220V电压,若无电源或电压低,则需检查开关或断路器。

      检查电源线是否有断路:如果是通过插头连接电源,需将插头拔下来,然后用万用表测量插头与电机连线之间是否导通,如果导通说明电源线正常,否则需要更换电源线。

       检查单相电机启动电容是否损坏:如果启动电容损坏,电机将不能启动或启动困难甚至出现反转现象。用万用表调至电容测量档位,测量其电容是否与电容标有的容量接近,如果无容量或容量过低说明电容已经损坏。

      检查绕组是否烧损:用万用表测量启动绕组与运行绕组是否正常,运行绕组略小于启动绕组,如果有一组测量为断路或者为零,说明已经损坏。另外,两对绕组之间是绝缘,如果测量有电阻说明已经损坏。

       检查轴承是否损坏:一般电机装有两个轴承,分别在前端盖和后端盖与转子轴连接的位置。当其出现问题后一般会出现过载跳闸,堵转,旋转有异响,或者拆卸下后用手旋转是否灵活,如果不灵活需更换新轴承。

网友A(2017-10-26):
好有用的分析。。。。。。

网友B(2018-10-22):
测量电机绕组的阻值。应该是三个抽头,其中的二根线的阻值等于另外二个的阻值之和。分别测量二根线之间的电阻值。

网友C:
学习学习,涨涨姿势。

网友D:
谢谢,分享,还在搬砖中中

网友D:
谢谢,分享,还在搬砖中中...

网友D:
谢谢,分享,还在搬砖中中.....

网友D:
谢谢,分享,还在搬砖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