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士乐叶片泵如果出现油温过高如何快速解决问题?

楼主(2017-09-20):
        力士乐叶片泵在使用过程中会造成油温过高是为什么呢?有很多客户说不会解决,但是过高会损坏叶片泵使用寿命,在以往的技术文章中有指出柱塞泵油温问题的解决办法,今天我们在来讲一下力士乐叶片泵油温的问题!

       力士乐叶片泵与其他品牌的液压泵一样,具有相同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使用的时间超过了寿命而没有进行有效的保养的话,就会出现各种小问题。但是若是这种小问题不及时处理的话,就会慢慢的对整个液压系统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坏。而,油温过高就是其中一种,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力士乐叶片泵出现油温过高的时候应该怎么办。

        1.机械类产品在经过长时间的使用之后,产品出现故障问题是无法避免的,电磁阀产品一般在出厂的时候,厂家都会有一定的保修期。在实际的使用和操作的情况下。

       2.使油压高于空气分离压。当油温较高、空气溶解量大时,空气分离压也高。

       3.钮向右为调高出口压力,向左为调低出口压力。

       4.阀芯在线圈不通电时处在甲位置,在线圈通电时处在乙位置,阀芯在不同位置时,对各接口起到或接通或密封的作用。

       力士乐PV7系列先导式变量叶片泵

       系统启动工作时,力士乐叶片泵的出口压力上升不到设定值,执行机构速度上不去。

       检测并调试系统,发现油箱内油液温度很髙,力士乐叶片泵外泄油管异常发热。检測力士乐叶片泵时发现容积效率较低,说明泵内泄漏严重。检测其他元件均未发现异常。

       力士乐叶片泵外泄漏严重,一定压力的油液泄漏回油箱,压力降为零。根据能量转换原理,液体的压力能主要转换成热能,使油液温度升髙。又由于油箱散热效果差,且没有专门冷却装置,使油温超过了允许值范围。

       油液的温度升高,使其黏度大大降低,系统中各元件内外泄漏加剧,如此恶性循环,导致系统压力和流量上不去。

       液压传动中,节流调速是能量损失较大的一种调速方法,损失的能量使油温升而散失。该回路采用调速阀回油节流调速,调速阀中的减压阀阀口和节流阀的节流口都将造成压力损失。

       力士乐叶片泵PV7系列

       回路中换向阀中位机能为O型,液压油不能卸荷,而以较高的压力由溢流阀回油箱, 也造成油箱油液温度升高。

       液压系统的温升有些原因是不可克服的,有些原因是可以消除的。本回路的温升消除办法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① 加大油箱容量,改善散热条件。

       ② 增设冷却器。也可将换向阀的中位机能改为M型。

       ③ 更换容积效率较高的力士乐叶片泵。

       力士乐叶片泵特点:

       ① 节能,经济型泵。

       ② 内装高精度压力补偿结构。

       ③ 油环具有弹力,且偏芯、随压力上升而自动移到中心,使排除量为零。

       ④ 可以省去回路中的溢流阀及卸荷阀。

       ⑤ 与压力成比例增加的输入可以防止油温的上升,具有体积小的特点。

       ⑥ 新设计实现了低噪音及耐用性。

网友A(2018-05-03):
到此一游学习

网友B:
不知道有没有用希望可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