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粉混合机输送过程中物料倒流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09-20):
  干粉混合机被广泛运用于建材、化工、食品以及粮食等用途中,该类型混合机常见的主要有腻子粉混合机、热熔涂料混合机、螺带式干粉混合机等,而且一般情况下,都会配备螺旋上料机,该类型提升机采用螺旋式送料方式,通过和地面齐平的送料口进行填料,如果在混合生产的过程中有运输物料倒流的情况,原因分析如下:

  提升机在运行过程中,如果掉轴承中有物料卡堵,这就是倒流。提升机若是经常出现倒流,将使提升机输送量下降,对于输送量很大的提升机,倒流的物料还有可能造成电机损坏,电流过大致使烧毁电机、造成不小的经济损失。

  提升机出现物料倒流的现象,首先需要检查电机选装方向是否正确,干粉混合机上所配备的提升机出厂前均贴有标示旋转方向的箭头,如果旋转方向不正确,造成物料倒流现场很正常。如果提升机没有标示正确选装方向的指示箭头,很有可能是由于长途运输或者使用中丢失,。其次,检查电压是否正常,是否有缺相现象,提升机电压均为380V、50HZ动力电,缺相会造成电机无力,无法启动,长时间会造成电机的损坏。最后,检查提升机内部是否有异物,由于提升机投料口位于地面,稍不注意很容易造成地面物品的进入,另外使用袋装原料的客户,使用不当会造成编织袋进入提升机,从而导致提升机堵料倒流,出现这种情况需要立即停机检查,取出异物,防止因小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