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掌握?7大继电器的应用技巧

楼主(2017-09-20):
继电器(英文名称:relay)是一种电控制器件,是当输入量(激励量)的变化达到规定要求时,在电气输出电路中使被控量发生预定的阶跃变化的一种电器。通常应用于自动化的控制电路中,它实际上是用小电流去控制大电流运作的一种“自动开关”。故在电路中起着自动调节、安全保护、转换电路等作用。那么继电器在应用中应该要注意哪些要点呢?

  要正确选型

要用好继电器,正确选型是很重要的,首先必须对被控对象的性质、特点和使用要求有透彻的了解,并进行周密考虑。对所选继电器的原理、用途、技术参数、结构特点、规格型号要掌握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应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和具体条件,来正确选择继电器。

  对接点的认识

继电器线圈未带电时处于断开状态的动静接点,称为“常开接点”,反之,则称为“常闭接点”。一个动接点同时与一个静接点常闭而与另一个静接点常开,就称它们为“转换接点”。在同一个继电器中,可以具有一对或数对常开接点或常闭接点(两者也可同时具有),也可具有一组或数组转换接点。

  消除接点火花的方法

由于继电器接点通断的电流较小,接点间不会出现电弧,但会出现“火花放电”,这是由于接点电路中存在电感,则在断开时电感上会出现过电压,它与电源电压一起加在接点间隙上,使刚分开一点距离的接点间隙击穿而放电。由于能量所限,只会产生火花放电,接点间存在的电容与电感中能量的交替转换,使火花放电时隐时现,而成为一种高频信号,再者火花放电对接点也会造成损伤,而会降低使用寿命,因此必须设法消除,实用的消火花电路有两种。一.其基本作用原理是,使电感中的能量不通过接点而通过rc;二.在断开时经过二极管v在负载r.l上消耗掉。在应用中选择一种就行了。但要注意的是,rc参数要选择适当,参数主要靠实验来决定,通常电容c可按负载电流1a/1微法选择。使用二极管时其正负极性应连接正确。

  增大接点负载的方法

在使用中,如果接点的负载能力满足不了使用要求时,可以采取几对接点并联的方法来解决。但在使用前应进行调整,使之接点的同步性达到要求,否则适得其反。最好的方法是采用中间继电器或接触器来扩大接点的负载能力。

  返回系数不符合要求时的解决方法

所谓返回系数kf是反映吸力特性与反力特性配合程度的一个参数,也即表征继电器动作值与释放值的差异性。不同用途的继电器,往往要求不同的返回系数,当继电器的返回系数不能满足使用要求时,可采取相关电路来改进返回系数。

  吸合释放时间不符要求的改善

当继电器的吸合、释放时间不能满足使用要求时,可以改变继电器线圈回路的时间常数来解决之。我们知道继电器线圈的时间常数t等于线圈电感l与电阻r之比。如果在继电器线圈回路里串入一个电阻rf,则t2(t2=l/r+rf)就小于t1(t1=l/r)。
需加速吸合时,则在继电器线圈回路中串入一电阻rf,并将电源电压适当提高,以保证线圈的吸合电流维持不变,则可达到加速吸合的目的。

  正确选择继电器的报警状态

一般具有报警和联锁功能的仪表、DCS、变频器都少不了使用继电器,即大多是通过继电器的接点和报警、联锁电路相联,来进行报警和联锁。报警时是使继电器线圈处于“带电”还是处于“失电”状态好呢?我们从可靠性出发来分析一下“带电”和“失电”状态的优缺点。
继电器线圈“带电”而动作使电路报警,这是最易被人理解的设计,但是存在一个隐患,就是当相关接线没有接好而出现开路时,或继电器线圈供电出现问题时,则出事故需要报警时,继电器线圈应“带电”而动作,但由于上述原因不动作而失误,这后果是很严重的。

上海坤玛机电(shkmjd):一站式机电产品互联网采购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