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光电

楼主(2017-09-20):
谁知道这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光电开关?后面只有一个可调节旋钮。确定是光电,求告知

网友A:
见过FQ31的接近开关,光电开关还没见过。

网友B:
这是接近开关吧  我以前貌似用过

网友C(2018-02-28):
杜比克的吧? 不是说得过的吗?标签这么普通   其实不用管是哪一家的,只要说清楚用途,检测什么,距离多少,一般光电厂家都能给出替代的,当然,输出类型要一致,常规不是NPN就是PNP的,性价比而言,推荐IMS和Omron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