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如何win732位系统下安装博途V13

楼主(2017-09-20):
已经根据安装包里的安装顺序进行了安装,由于安装顺序,第一步选择需要的密钥无法跳出故放在了最后一步,不知道是否因为这个原因?如果是,第一步该选择哪些密钥?

我安装的时候第一步先安装的Professional_V13,

没有问题,第二步安装的wincc V13,安装结束后一直出现错误,不知道是否安装成功。重复几次都是如此。后安装PLCSIM,UPD4,Standalone_V13,都安装成功,最后选择密钥时跳出需要的密钥,进行, 长密钥保存。

打开项目后新建组态硬件无法显示控制器的内容,只显示了驱动器的硬件选择部分。重复几次都是如此。不知道什么原因?还请知道的大神帮忙解决下。告诉下,谢谢了。

安装顺序:

1、Sim_EKB_Install_2014_03_08(选择需要的密钥,选中-安装长密钥)

2、SIMATIC_STEP_7_Professional_V13

3、WinCC V13

4、PLCSim V13

5、SIMATIC_TIAP_V13_UPD4

6、Startdrive_Standalone_V13

注意事项:

1、如果开始提示重新启动,选择否。然后在开始框中输入:regedit-Enter-进入注册表编辑器-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ontrolSet001\Control\Session Manager 选中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然后删除;

2、存储软件的文件名和安装目录名都不能有中文字符,最好不要装在C盘,会很卡;

3、Win7 旗舰版 32位亲测可行

网友A(2018-05-03):
楼主这是分享问题吗

网友A:
可以去论坛首页求助

网友A:
特别是你已经解决了就说一下你遇到的问题

网友A:
分享一下你的解决之法

网友A:
分享既帮助别人,也帮助自己

网友B(2018-09-27):
学习了想看看什么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