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2伺服使能异常

楼主(2017-09-20):
请教大神们个问题,台达b2伺服,接上plc脉冲信号线,伺服使能就锁不住,用手可以轻微转动,把这个根线拆下来就没事了,什么原因啊,外部使能和上电使能都不行。plc没有发送脉冲。9接plc输出,11,35接24+,14接24-,37接方向,41接脉冲。就接了这几根线

网友A:
这个就是台达伺服驱动器驱动电机图

网友B:
接线问题,看上图接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台达伺服驱动器驱动电机图

35和11都是外部电源24v 吗

网友C:
台达手册上有伺服接线图,按那个接没问题的

网友D:
首先判断伺服控制器是否存在接线错误。如接线无错误请判断是否有PLC脉冲输出。

网友E:
先判断伺服控制器是否存在接线错误。如接线无错误请判断是否有PLC脉冲输出。

网友F(2018-07-02):
参数P2-10设置成101

网友G(2018-08-02):
之前项目用过台达B2伺服,希望对你有帮助:

1接线图参考

2.参数设置参考

网友H:
又学习到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