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FC302上电ON亮,液晶背光灯亮但是无数字显示

楼主(2017-09-20):
丹佛斯变频器FC302-30KW变频器,上电面板液晶无显示,但背光灯亮。已经确定电源板故障,哪位大侠可以指点一下电源板那块故障

网友A:
俗称黄屏,原因很简单,就是屏幕和主板之间是顶住的,松动话就会造成黄屏。这个两种解决方案,一种就是让厂家更换新面板。如果过保,那就拆开面板,在液晶边框上贴上一层黑色的发泡海绵。四周都贴,装回去即可

网友B:
丹佛斯300系列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