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怎么读取系统时钟
非法少年。。

楼主(2017-09-21):
新人求助,plc怎么读取系统时钟或者触摸屏的时钟,一天要分位几个时间段,比如说分为0 :00~12:00,12:00~20:00,20:00~24:00.各个时间段执行不同的动作

网友A:
1、将触摸屏时钟映射到PLC内存区,PLC执行运算达到你的功能;

2、直接用比较PLC时钟指令得到结果执行运算达到你的功能;

3、PLC有系统内存就是时钟数字,直接用比较运算执行运算达到你的功能;

网友B:
看下指令手册,应该是用的trd指令读出来的,读出后和你现在的时间做比较即可

网友C:
看下指令手册,好像plc的时间在几个特殊寄存器里,把plc的时间MOV到其他寄存器,用比较指令

网友D:
  1. 可以使用时钟数据读出指令TRD将PLC当前时间(年、月、日、时、分、秒、星期)读入[D],如D0,则D0-D6中与上面对应。

  2. PLC当前时间保存在特殊数据寄存器D8013-D8019中。

  3. 然后用时钟数据区间比较指令TZCP,满足时间段应用。

网友E:
  1. PLC当前时间保存在特殊数据寄存器D8013-D8019中。

  2. 然后用时钟数据区间比较指令TZCP,满足时间段应用。

网友F:
找到三菱PLC特殊数据继电器就好说了  年月日 时分秒都可以用

网友G:
mov d8013 d3

mov d8014 d4

mov d8015 d5

mov d8016 d6

mov d8017 d7

mov d8018 d8

mov d8019 d9

网友H:
三菱PLC中,时钟有自己特殊的地址寄存器:
D8019-----对应星期
D8018-----对应年份
D8017-----对应月份
D8016-----对应日期
D8015-----对应小时
D8014-----对应分钟
D8013-----对应秒
编程时直接提取然后做比较指令就好了

非法少年。。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三菱PLC中,时钟有自己特殊的地址寄存器:D8019-----对应星期D8018-----对应年份D8017-----对应月份D8016-----对应日期D8015-----对应小时D8014-----对应分钟D8013-----对应秒编程时直接提取然后做比较指令就好了

谢谢了,回去找一下,刚接触三菱的plc

网友I:
三菱的手册有时钟寄存器,在特殊寄存器里

网友J:
先用TRD指令读出来  在用TCMP指令去比较设你要的时间输出

网友H:
引用 网友K:
回复内容:对:网友H 三菱PLC中,时钟有自己特殊...

引用 网友K:
回复内容:对:网友H 三菱PLC中,时钟有自己特殊...

 应该是这样的,按你的要求是这样写,但有点小问题你在0点12点20点24点应该是就是0点前吧(因为D8015的范围只有0到23这个能理解吧时间是没有24点的)的时候你没准确的指明属于那个时间段就会有同时输出二个M的时候

网友H: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对: 网友K  回复内容:对:goso...

非法少年。。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对: 网友H 回复内容:对: 网友K  回复内容:对:goso... 内容的回复!

谢谢,明白了

网友L:
看指令手册吧,很简单

网友M:
受教了,网友很热心啊

网友N:
看别人的回答也是学习的好方法

网友O:
多謝先輩的指點

又多學一招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多謝先輩的指點又多學一招了

 你谢的哪一位前辈???

网友Q(2017-10-26):
回复内容:说的不错

引用 网友N:
看别人的回答也是学习的好方法

非法少年。。

网友(2017-12-12):
引用 网友J:
先用TRD指令读出来  在用TCMP指令去比较设你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