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规电容质量的检测方法

楼主(2017-09-21):
安规电容是指用于这样的场合,即电容器失效后,不危及人身安全。安规电容在电子的产品的重要性相当重要,所以质量的好坏也是很多人最为关心的,那么如何辩别安规电容的质量好坏呢?

首先了解下安规电容器的检测方法

一:固定安规电容的检测

1 检测10pF以下的小电容

2检测10PF0 01μF固定安规电容是否有充电现象,进而判断其好坏。

二:JEC安规电容器的检测

1 因为电解电容的容量较一般固定电容大得多,所以,JEC安规电容在测量时,应针对不同容量选用合适的量程。根据经验,一般情况下,147μF间的电容,可用R×1k挡测量,大于47μF的电容可用R×100挡测量。

2将万用表红表笔接负极,黑表笔接正极,在刚接触的瞬间,万用表指针即向右偏转较大偏度(对于同一电阻挡,容量越大,摆幅越大),接着逐渐向左回转,直到停在某一位置。此时的阻值便是电解电容的正向漏电阻,此值略大于反向漏电阻。实际使用经验表明,电解电容的漏电阻一般应在几百kΩ以上,否则,将不能正常工作。在测试中,若正向、反向均无充电的现象,即表针不动,则说明容量消失或内部断路;如果所测阻值很小或为零,说明电容漏电大或已击穿损坏,不能再使用。

3 对于正、负极标志不明的电解电容器,可利用上述测量漏电阻的方法加以判别。即先任意测一下漏电阻,记住其大小,然后交换表笔再测出一个阻值。两次测量中阻值大的那一次便是正向接法,即黑表笔接的是正极,红表笔接的是负极。D 使用万用表电阻挡,采用给电解电容进行正、反向充电的方法,根据指针向右摆动幅度的大小,可估测出电解电容的容量。

三:常规安规电容检测

1、 用手轻轻旋动转轴,应感觉十分平滑,不应感觉有时松时紧甚至有卡滞现象。将载轴向前、后、上、下、左、右等各个方向推动时,转轴不应有松动的现象。

2、 用一只手旋动转轴,另一只手轻摸动片组的外缘,不应感觉有任何松脱现象。转轴与动片之间接触不良的可变电容器,是不能再继续使用的。

3、  将万用表置于R×10k挡,一只手将两个表笔分别接可变电容器的动片和定片的引出端,另一只手将转轴缓缓旋动几个来回,万用表指针都应在无穷大位置不动。在旋动转轴的过程中,如果指针有时指向零,说明动片和定片之间存在短路点;如果碰到某一角度,万用表读数不为无穷大而是出现一定阻值,说明可变电容器动片与定片之间存在漏电现象。

安规电容,安规电容器,JEC安规电容

安规电容器的检测,用手轻轻旋动转轴,应感觉十分平滑,不应感觉有时松时紧甚至有卡滞现象.或者是用一只手旋动转轴,另一只手轻摸动片组的外缘,不应感觉有任何松脱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