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Eplan疑惑求指点

楼主(2017-09-21):
我的eplan软件打开后显示的图案怎么和其他人的不一样呢,这个是什么版本啊,可以正常使用么?

然后还出现这个报警,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可不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A:
那个报警不用管它,直接关掉就可以了,图案无所谓了,只要能画图,背景都无所谓的

网友B:
这个一看么2.4版本呀,后面的对话框是因为你不是正版的关系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看么2.4版本呀,后面的对话框是因为你不是正版的...

是2.4的,因为我电脑是32位的   只能装2.4;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报警不用管它,直接关掉就可以了,图案无所谓了,只要...

好的   谢谢

网友C(2019-10-28):
啊啊啊啊啊,我之前也出现了这些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