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出来指导小白

楼主(2017-09-21):
高压泵,电流过高,打磨接线排后反而更高了?求大神

网友A:
负载大。是不是你的高压泵维修过啊

网友B:
检测负载流量、压力,超载电机电流必然大啊

网友C:
高压泵是柱塞泵还是多级叶轮泵、螺杆泵、齿轮泵??说出来你的类型

网友D:
会不会缺相

网友D:
或者接触不良

网友E:
机械部分检查过没有

楼主:
这个是高压离心泵,瑞典的flygt 3531/985-124156

 大修过后运行电流过高,运行工况,接线盒一切正常。通过对调实验得出

网友F:
用钳形表检测电机每相电流,三相电流是否平衡,如果不平衡最大可能电机绕组有匝间短路,电流一定会大的。

楼主:
电机额定电流61 没大修前运行电流57/58大修后62/63三相电流有一項高1A

网友G:
电机大修后电机转动是否灵活,可能有轴向力,造成负载大。

网友F:
如此情况,会不会轴承润滑油太多了,不能加满,最多二分之一到五分之三,多了会造成负载增加。

网友H:
缺相或者超载?

楼主:
转动灵活,试运行无异响,润滑油以前的也差不多,没出现过这个问题

楼主:
缺相不存在,出水水头正常,负载正常

网友I:
检测负载流量、压力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机额定电流61 没大修前运行电流57/58大修后62...

测量下电源输入电压是否有些偏,如果三相电压只偏了5V以下,而你实际测出电流偏了各相差了1A。这时你可将三根线同时钳入钳形表,看其显示数值这时电流不应超1A。如果超过了说明电机的绕组中有匝间短路现象或者电机矽钢片有退火失磁现象,很多情况电机大修拆线圈用点火的方式造成退火失磁大修电机这是很忌讳的,用了这种方法拆除线圈往往会造成相同负载电流要比原装电机的电流偏大而且三相电流会有偏差。不过实测电流只比额定电流大了1-2A,只要电机温度在范围内问题不大可继续使用,将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调整到额定电流大1-2%即可,一般不会有问题出现。

网友J(2017-10-21):
谢谢大家热情作答,楼主呢!最好解决问题以后有个反馈,大家分享经验

网友K(2017-11-21):
检测一下信号是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