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L使用USB口和CX-Programmer软件,如何处理通信不上的问题?

楼主(2017-09-21):
①在设备管理器中查看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中是否有显示,如果没有任何显示:
a.PLC需要上电
b.更换USB通信电缆
c.PLC上电且电缆替换也是不行,更换电脑USB口,如果现象相同,PLC的USB硬件接口有故障,更换PLC。
②在设备管理器中出现感叹号或者是显示未知设备:
a.请安装USB的驱动程序,如原先已经是安装过驱动,请先卸载重新安装。
b.安装好驱动,依旧显示感叹号或者是未知设备,请更换电脑的USB口重新安装驱动
③CX-Programmer软件新建工程,网络类型选择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