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福XC8090通过4G实现PLC远程下载程序

楼主(2017-09-21):
倍福XC8090通过4G实现PLC远程下载程序,请查看附件!

楼主(2017-12-19):
倍福XC8090能不能通过WIFI或者4G的方式实现PLC远程上下载程序呢?下面的案例中采用华杰智控PLC远程控制模块HJ8300, 倍福XC8090实现了远程跨网段PLC下载程序。

操作环境:

PLC:                      倍福XC8090
PLC远程控制模块: 华杰智控HJ8300
PLC远程控制软件: 华杰智控smartlink
操作电脑              :    WIN 7

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
配置PLC远程控制模块HJ8300,插入4G SIM卡(支持联通电信移动),HJ8300自动拨号上网。 配置smartlink网络,并把倍福XC8090 PLC的IP地址设置为192.168.2.20, 并接在远程模块HJ8300的LAN2口。 倍福XC8090通过远程模块HJ8300进入了smartlink远程局域网。

第二步:电脑端运行smartlink软件,配置192.168.2.100的IP。 运行之后, 操作电脑也进入了smartlink远程局域网, 并与倍福XC8090 PLC组成了远程局域网。

第三步,运行 倍福PLC软件:

输入倍福XC8090的IP地址192.168.2.20,搜索到PLC,

华杰智控PLC远程模块HJ8300支持PLC远程下载,PLC远程监控,PLC远程调试。支持通过4G远程下载, 手机热点远程下载,WIFI远程下载,以太网远程下载等。

西门子PLC远程下载
三菱PLC远程下载
松下PLC远程下载
欧姆龙PLC远程下载
台达PLC远程下载
倍福PLC远程下载
安川PLC远程下载
汇川PLC远程下载
信捷PLC远程下载
海为PLC远程下载
永宏PLC远程下载
施耐德PLC远程下载
禾川PLC远程下载
等等各种PLC和伺服器。

网友A(2018-07-30):
你好!可以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