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码器测速问题

楼主(2017-09-21):
新人求教,前辈们有用编码器测速的程序可以让我学习吗?

网友A:
我以前做过,比较简单吧,用定时中断做,例如50MS中断一次,中断程序里面取出计数数值算出速度,同时复位重启高速计数,我是用这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做过,比较简单吧,用定时中断做,例如50MS中断...

可以把程序发给我参考一下吗?没做过真的不知道怎么入手,我的邮箱是qixiangzhou@vip.qq.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我以前做过,比较简单吧,用定时...

现在没有程序了。以前是用200的PLC做的。思路就是这个。三菱PLC一样。

网友B(2017-11-03):
要求实时性不高的情况下可以这么用,一点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