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解读代码

楼主(2017-09-21):
各位大神,帮我解读一下下面的代码,先谢谢了。

        L P##IN0

        LAR1

        L 0

        L W[AR1,P#0.0]

        ==I

        JZ M001

        T #TEMP2          #TEMP2

        OPN DB[#TEMP2]    #TEMP2

M001:   NOP 0

        L   D[AR1,P#2.0]

        LAR1

        AD DW#16#6000000

        JZ M002

        L 0

        L  #IN1          #IN1

        ==I

        JZ M003

        SET

        NOP 0

M004:   T  #TEMP3    #TEMP3

        MCRA

        R  [AR1,P#0.0]

        MCRD

        +AR1  P#0.1

        L  #TEMP3    #TEMP3

        LOOP M004

M003:   SET

        JU M005

M002:   CLR

M005:   SAVE

看着头疼,云里雾里的。

网友A:
帮顶 PLC

有会的来解决下。

楼主:
求大侠指点啊。

网友B:
在软件里可以变成梯形图,就想看电气图一样,直观易懂

网友C:
转换成梯形图就好看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

网友D:
这个是语句表啊

网友E(2017-11-02):
 这段代码应该是某个功能块里的程序,都是临时变量

   L P##IN0     //取#IN0变量的起始地址

        LAR1     //将#IN0变量的地址放入AR1地址寄存器中

        L 0

        L W[AR1,P#0.0]

        ==I                  //判断#IN0变量中LW0字节中内容是否等于0

        JZ M001      //如果是跳转 程序段M001,如果不是0,继续执行以下程序

        T #TEMP2          #TEMP2         //这段应该丢失了一段程序,L W[AR1,P#0.0],将变量                                                                            //#in0 中LW0的内容赋值给#temp,比如100;

        OPN DB[#TEMP2]    #TEMP2     //打开DB100(100这个数是上面#in0决定的,用100                                                                    //代替)

M001:   NOP 0

        L   D[AR1,P#2.0]        //以后有时间继续翻译

        LAR1

        AD DW#16#6000000

        JZ M002

        L 0

        L  #IN1          #IN1

        ==I

        JZ M003

        SET

        NOP 0

M004:   T  #TEMP3    #TEMP3

        MCRA

        R  [AR1,P#0.0]

        MCRD

        +AR1  P#0.1

        L  #TEMP3    #TEMP3

        LOOP M004

M003:   SET

        JU M005

M002:   CLR

M005:   SAVE

网友E:
这种变不成梯形图的

引用 网友B:
在软件里可以变成梯形图,就想看电气图一样,直观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