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参数如何复制到另一台变频器?

楼主(2017-09-21):
在正常的生产当中经常会碰到,工作中的变频器突然坏了需要买一台新的变频器,但新买回来的变频器需要设置跟原来那台坏的变频器的参数一致。因为三菱变频器的设定参数多,每个参数均有一定的选择范围,如果不复制过来,个别参数设置不当,导致变频器不能正常工作的现象。只需要用操作面板把坏变频器的参数直接复制到新的变频器就可以,具体方法如下:

1、旧三菱变频器通电开机,并选择参数设定模式

2、按两次向下键,再按SET键进入参数读出准备期

3、按SET键1.5秒读出参数,闪烁,显示读出成功

4、旧变频器停电。启动新变频器。按1、2步进入参数读出准备期

5、按向上建进入参数写入准备期

6、按SET键1.5秒写入参数。闪烁,写入成功

7、按向上键进入参数校验准备期

8、按SET键1.5秒,闪烁,校验参数。若无错误提示则写入成功

9、关闭新变频器,更换新操作面板

网友A(2018-06-16):
用什么通讯传输数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