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C调用MSComm控件

楼主(2017-09-22):
我是一个新手,现在需要做一个WINCC与仪表的自由口通讯,我上网查了很多资料,说可以用MSComm控件实现,可是没有具体的实现方式,比如,在C脚本中如何调用该控件的属性等,有哪位大侠做过,请赐教,谢谢

网友A:
在西门子官网:有一段MSComm控件做的通讯程序的案例,案例的最后,西门子也不建议使用该控件。

你完全可以使用VC6来调用MSComm控件,如果你使用VS2008或以上版本,你应该考虑使用SerialPort串口控件来实现,然后将需要写的数据写入数据库或者文本文件,之后使用WinCC的脚本去访问文本文件或者数据库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西门子官网:有一段MSComm控件做的通讯程序的案例...

用VS做成动态链接库,然后用C脚本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