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傲拓串口通讯模块CMM301-0401

楼主(2017-09-22):
串口通讯模块CMM301-0401

特性

CMM301-0401通讯模块具有以下特性:

每个CPU最多支持扩展4个串口模块;

每个模块4个扩展串口;

串口类型RS485C;

每个串口驱动程序可编程;

独立完成串口通讯任务,与 CPU 仅完成数据交换,不占用 CPU 资源;

与CPU 模块的数据交换单独使用一路内部网,与 I/O 模块的内部网分离减轻内部网通讯的负担;

通讯节点数:每个通道最大 32 个;

智能模块,具有自诊断功能,模块运行出现故障时能够自动复位并重新启动;

硬件无需设置,启动后CPU模块自动对其加载参数;

支持热插拔;

模块外观

技术规格

串口模块类型

CMM301-0401

订货号

300CMM3010401

功率消耗

1.75W/5V

电流消耗

350mA/5V

扩展的串口数

串口类型

RS485

支持通行波特率

2.4~38.4 kbps

串口隔离性

是否支持独立中断

固化驱动

标准MODBUS RTU主站,不能做从站

编程驱动

C语言编程

重量

25160g

尺寸(宽×高×深)mm)

32×110×100

接线端子定义

软件设置

NAPro软件【资源】【PLC配置】【模块属性】可进行485通讯模块的参数设置如下图:

【协议】:目前只支持MODBUS RTU MASTER(MODBUS RTU主站协议)。

【通信故障处理】:保持原值(缺省)或清零,指的是串口模块与外部设备通信断开之后,CPU端的数据处理(保持上一次的通讯数据还是数据清零)。

【命令间隔】: 数据范围20-60000ms,缺省:500,一条命令发送完并收到正确信文或者响应超时报警后,发送下一条MODBUS 命令之前延时的时间。

【接收超时】:数据范围100-60000ms,缺省:500,主站发送命令后,等待从站响应的时间,超过这个时间系统报警通信超时,进行下一条命令的处理。

【慢速扫描比率】:1-255,缺省:2)比如设置成5,那么MODBUS主站读数据的间隔时间比参数设置的时间(命令间隔、接收超时)延时5倍,就是快速读5次,慢速才读取一次。

【输入扫描方式】:快速扫描(缺省),慢速扫描

【输出控制方式】:连续快速输出(缺省),连续慢速输出,逢变输出,位控输出

连续输出】:与读命令一致的时间周期进行写命令操作。

逢变输出】:输出数据有变化时,输出写命令,到收取到正常回复信文后停止输出。(此时对应CPU区寄存器值不变)

【位控输出】:分配一个位寄存器,寄存器值为1的时候连续输出写命令,为0时不输出

【设备故障位】:

PLC机架上如果配置了CMM301-0401串口通信模块,则每个串口作为MODBUS主站读取从站的通信状态标志位如下表所示。模块序号按配置顺序,从第一个机架开始从左往右递增计算。

CPU型号

CMM0401

模块个数

系统寄存器

状态

说明

CPU301-0101

第一个模块

%SW0961

COM1 从站1-16状态

1表示通信故障,0表示通信正常

%SW0962

COM2 从站1-16状态

%SW0963

COM3 从站1-16状态

%SW0964

COM4 从站1-16状态

第二个模块

%SW0965

COM1 从站1-16状态

1表示通信故障,0表示通信正常

%SW0966

COM2 从站1-16状态

%SW0967

COM3 从站1-16状态

%SW0968

COM4 从站1-16状态

第三个模块

%SW0969

COM1 从站1-16状态

1表示通信故障,0表示通信正常

%SW0970

COM2 从站1-16状态

%SW0971

COM3 从站1-16状态

%SW0972

COM4 从站1-16状态

第四个模块

%SW0973

COM1 从站1-16状态

1表示通信故障,0表示通信正常

%SW0974

COM2 从站1-16状态

%SW0975

COM3 从站1-16状态

%SW0976

COM4 从站1-16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