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傲拓AOM301-0401模拟量输出模块

楼主(2017-09-22):
AOM301-0401模拟量输出模块具有以下特性:

4通道电流/电压输出;

每个通道的输出范围:

电压输出:0~5V、1~5V、-5V~5V、0V~10V、-10V~10V

电流输出:4~20mA、0~20mA、0~10mA

精度为16位;

智能模块,具有自诊断功能,模块运行出现故障时能够自动复位并重新启动;

每个AO通道有相应的OLED显示;

硬件无需设置,启动后CPU模块自动对其加载参数;

故障模式输出状态,保持最后状态或者用户自定义值;

支持热插拔;

AOM301-0401模拟量输出模块外观

通道接口电路示意图

AOM301-0401单通道接口电路示意图

端子接线图

AOM301-0401模拟量输出模块通过模块前面的接线端子与外部设备接线,各通道对应关系如下图所示,并且请注意以下几点:

现场每路AO输出信号分别用两根导线(屏蔽线缆)连接到负载上;

模块需要单独的DC 24V电源供电,通道端才有信号输出。

每路AO输出,电压和电流输出不能同时使用。

AOM301-0401端子接线图

模块显示区说明

OLED屏显示:对应4个通道的电压电流值,电压显示小数点后三位,电流显示小数点后两位。当外接24VDC异常时,OLED屏显示“NO 24V POWER”,当模块通道有其他错误时,对应通道显示Error Code4、2、1。

【Error Code:4】:电流输出端子检测到断线故障,实际电流已输出,但未接负载

【Error Code:2】:输出值有压摆。

【Error Code:1】:AD芯片过热,内核温度超过150℃。

软件设置

NAPro软件【资源】【PLC配置】【模块属性】可进行AO通道的参数设置如下图:

【保持】:在模块故障时模拟量输出通道保持故障前的输出数值不变。

【预置】:在模块故障时模拟量输出通道输出“预置值”设定的数值。

【预置值】:在模块故障时模拟量输出通道输出值,此数值对应的为码值(0~20000)。

【信号类型】:模拟量输出通道输出信号类型,需要与硬件接线选择一致。

【故障状态说明】:CPU与输出模块通信故障,即AO模块失控情况下;

 注:整个机架同时上电时上述参数无效,CPUAO模块进程一次正确参数加载后功能启用。

NAPro软件编程

在PLC编程软件NAPro中,不能直接对QW寄存器进行赋值操作,必须通过AOUT指令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