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傲拓AIM301-0801模拟量输入模块

楼主(2017-09-22):
AIM301-0801模拟量输入模块具有以下特性:

8通道电流电压型模拟量输入模块;

测量的精度为12位;

信号输入形式:单端输入;

信号输入类型:电流/电压;

具有断线检测功能;

智能模块,具有自诊断功能,模块运行出现故障时能够自动复位并重新启动;

硬件无需设置,启动后CPU模块自动对其加载参数;

支持热插拔;

AIM301-0801模拟量输入模块外观

通道接口电路示意图

AIM301-0801单通道接口电路示意图

端子接线图

AIM301-0801端子接线图

电压信号接线方式:

电流信号接线方式:

模块显示区说明

AIM301-0801模块的状态指示位于模块的前面板正上方,如下图所示,采用4LED指示灯和一块OLED屏对模拟量模块信息进行显示,其中4LED分别是电源指示灯P、运行指示灯R、通讯状态指示灯A以及故障灯F, OLED屏用于显示通道采集到的电压或电流值。

如下图所示:

软件设置

模拟量输入模块参数配置界面

NAPro软件【资源】【PLC配置】【模块属性】可进行AI通道的参数设置如下图:

【采集速度“正常”】:模拟量每个模块500ms发送一次数据到CPU

【采集速度“快速”】:模拟量每个模块每个扫描周期发送一次数据到CPU

【采样次数】:模拟量滤波次数,如4次,表示采集4次模拟量数据取平均值后输出到码值。

信号类型每个通道输入信号的类型,如4~20mA0~10V等,通过软件进行选择,需要和硬件实际信号类型一致。

【零票】对采集到的信号进行误差补偿,补偿对象为码值(0-20000),结果自动叠加到IW采集值中(0-20000),可输入正负值。

【工程量上限】:模拟量线性变换的工程值上限,如4~20mA信号对应软件码值为4000~20000,采集的是压力0~3MPa,此处就填写3

【工程量下限】:模拟量线性变换的工程值下限,如4~20mA信号对应软件码值为4000~20000,采集的是压力0~3MPa,此处就填写0

注:每个模拟量输入模块,NAPro软件都在变量表自动创建了一个数组变量,用于存储进行线性变化后的浮点数工程值,变量命名规则为AI*,  *号表示模块所在背板上的槽位号。如下图:模块安装在背板4号槽位,变量为AIM4,AIM4[0]~AIM4[7]对应模块1~8个通道转换后的工程值。

南大傲拓科技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南京市江宁经济开发区清水亭西路199号

电话: 025-68530188 (总机)

传真: 025-68530178

了解更多信息请长按下面二维码图片,选择“识别图中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