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安规电容与Y电容的区别所在

楼主(2017-09-22):
安规电容的安全性是人尽皆知的,在使用这一电容的范围之内,如果电容器出现问题,那么则也能够保障安全性,不会出现电现象。而由于诸多的因素影响,因此其可以分为很多不同的电容,比如Y电容,X2安规电容等,那么这两者有怎样的区别呢?

  X2安规电容X电容的一种,是指跨于L-N之间的电容器,Y电容是指跨于L-G/N-G之间的电容器。

  X电容底下又分为X1, X2, X3,主要差别在于:

  1. X1耐高压大于2.5 kV,小于等于4 kV,

  2. X2耐高压小于等于2.5 kV,

  3. X3耐高压小于等于1.2 kV

  Y电容底下又分为Y1, Y2, Y3Y4,主要差别在于:

  1. Y1耐高压大于8 kV,

  2. Y2耐高压大于5 kV,

  3. Y3耐高压n/a

4. Y4耐高压大于2.5 kV

X2安规电容与Y电容的区别就在于一个耐高压大,一个小,相对来说,Y电容的耐高压都比X2安规电容的耐高压值要高很多。这是两者之间的区别所在。其次则是所安装的位置不同,对于火线零线间的是X电容,火线与地间的是Y电容。

它们用在电源滤波器里,起到电源滤波作用,分别对共模,差模工扰起滤波作用。而火线与0线之间接个电容就是是X,而火线与地线之间接个电容像个Y。由于火线与0线直接电容,受电压峰值的影响,避免短路,比较注重的参数就是耐压等级,在电容值上没有定限制值。火线与地线直接电容要涉及到漏电安全的问题,因此它注重的参数就是绝缘等级,太大的容值电容会在电源断电后对人对器件产生影响。相对来说,Y电容的安全系数更高。

x2安规电容,Y电容,jec x2安规电容,陶瓷电容

X2安规电容Y电容区别在于一个耐高压大,一个小.相对来说Y电容的耐高压都比X2安规电容的耐高压值要高很多.其次则是所安装的位置不同,对于火线零线间的是X电容,火线与地间的是Y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