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NNT-LINK通信失败求助

楼主(2017-09-23):
PLC 设置 :PLC型号CP1H,串口2,通信板CIF11

           通信参数定制: 波特率115200 1:N NT-LINK ,最大链接数 2

NS10设置:触摸屏1与触摸屏2都使用A串口,高速模式 1:N

单个通信都好用,PLC同时与2块屏通信就失败,求大神解释。

网友A:
两台触摸屏可以采用C/S结构,A触摸屏通过200的通讯口把数据全部读过来,同时把B触摸屏需要的数据输出,通过网线与B连接。

已有成功案例。

网友B:
这些资料的收集你辛苦了,是中文的吗QWE

网友C:
谢谢大家热情作答,楼主呢!最好解决问题以后有个反馈,大家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