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传感器少见却又常见的三种故障和解决办法

楼主(2017-09-23):
目前,温度传感器越来越多的在不同领域有所使用,在使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温度传感器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在各工厂中非常常见,温度传感器经常和一些仪表配套使用,在配套使用过程中经常有一些小的故障。

故在此列举几种常见的故障及遇到故障之后的解决方法:

第一、被测介质温度升高或者降低时变送器输出没有变化。

这种情况大多是温度传感器密封的问题,可能是由于温度传感器没有密封好或者是在焊接的时候不小心将传感器焊了个小洞,这种情况一般需要更换传感器外壳才能解决。

第二、输出信号不稳定。

这种原因是温度源本事的原因,温度源本事就是一个不稳定的温度,如果是差压变送器显示不稳定,那就是仪表的抗干扰能力不强的原因。

第三、变送器输出误差大。

这种情况原因就比较多,可能是选用的温度传感器的电阻丝不对导致量程错误,也有可以能是传感器出厂的时候没有标定好。

温度传感器出现故障的情况很少见,只要出厂的时候进行仔细的检测,这些情况都是可以避免的,所以温度传感器在出厂的时候一地要进行检验,客户也可找传感器厂家索要出厂检测报告进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