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连接列表线束排序问题

楼主(2017-09-23):
请教论坛的师父:我在3D布线里给部分连接做了线束,希望在连接列表能把同一线束排列在一起,然后就在连接列表模板做了线束排序。同一个项目,同样的做法,我仅只在一台电脑上实现了,在别的地方都没有办法给线束排序。请指点一下盲区在哪里,谢谢!

网友A(2021-05-07):
可能是两台的电脑的表格没有复制,要是这样建议更新同步部件库,我结贴了。问题解决了吗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