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计算机并口控制继电器,遇到的问题。哪位大神指点一下呀!!!

楼主(2017-09-23):
用计算机并口 2号针脚输出5v高平电压触发继电器。

之前用了一台电脑是集成的并口。已经做成功了。用vb可以控制继电器的开关。

问题:后来 因为新的电脑没有并口,我在网上买了pci转并口的板卡。   驱动安装后,接上继电器,只有高电平, 控制不了并口针脚输出输入了。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主板自带的并口和自己装的并口通讯地址不同吗?

网友A:
这个物理地址的确不同的,你可以查找该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物理地址的确不同的,你可以查找该地址

集成的并口地址是 378   ,  不知道这个加装的是多少???

网友B:
   电脑的串口直接控制 继电器 ? 这个是控制什么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的串口直接控制 继电器 ? 这个是控制什么 ?

控制一个单片机电源开关

网友C:
以前很多工控发烧友喜欢搞的计算机控制。现在有IOT的兴起可以有新的思路了。

网友D:
为什么一定用并口控制呢,串口啊,USB啊,网口啊都可以的,并口是淘汰的技术了

网友E:
有没有说明书,拍照上来看看,我应该可以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