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2143电机使能!

楼主(2017-09-24):
各位前辈你们好!

DM2143 插上20105ID 后,X,Y轴无法使伺服电机使能ON,Z和W轴可以。期间都是使用同一套伺服电机进行调试?有什么办法?

在次先感谢大家!

网友A(2018-02-08):
如果用SH命令无法合上使能,请检查急停或MT参数是否设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