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读取1769-L33ERCPUIP地址

楼主(2017-09-24):
项目上用到一批1769-L33ER的CPU,程序几乎一样,我想做一个通用程序,通过CPU IP地址判断,给不同的CPU设置不同的参数,可是花了两天时间也没有找到如何读取CPU本身的IP地址,请高手指点。

网友A:
通过MSG指令读取1769-L33ER IP地址,在MSG属性栏里选择端口路径一般为1,0

type :CIP Generic

service type:get Attribute Singe

网友B:
从cpu上传的文件中不能查找IP吗?

楼主:
等待救世主的出现

网友C:
查查指令手册里面gsv指令有没有相关的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查指令手册里面gsv指令有没有相关的指令

查过了,GEV指令没有获取IP的选项,不过可以查到控制器本身的一些信息,可以用来辨别是哪台PLC,但是一旦有一台坏了,就要更换,就不能识别了,只有IP是一定的。还是想办法读取CPU IP地址。

网友D:
1769-L33ER的CPU 是什么品牌呀? 没有玩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769-L33ER的CPU 是什么品牌呀? 没有玩过

AB

楼主:
怎么没有人能回答一下呢,都加到200积分了,论坛里的朋友帮帮忙。

网友F:
引用 楼主:
怎么没有人能回答一下呢,都加到200积分了,论坛里的朋友帮帮忙。

不知道msg指令能不能帮助你啊,对不同的地址进行数据传送,就是不知道你的数据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楼主 怎么没有人能回答一下呢,都加到200积分了,论坛里的朋友帮帮忙。     内容的回复:不知道msg指令能不能帮助你啊,对不同的地址进行数据传送,就是不知道你的数据有多少。

我读的是cpu本身的IP地址,不是要通讯,是要读cpu的IP地址

网友G:
好好看看1769通用手册

网友H:
是ABcompactlogixPLC吧?你要想查看你设备的地址,就打开RSLINX软件啊。找到你的设备,上面有IP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ABcompactlogixPLC吧?你要想查看你设...

我要在程序中读取CPU的IP地址,用来判断是哪台CPU,IP地址作为判断依据。你讲的查看CPU IP地址对我没有用,不能够让程序识别。

网友I:
这个很容易处理,你在每个PLC的程序中建一个变量,将IP地址放到这个变量中,然后就可以读到这个ip了,无非就是你plc的地址和这个变量需要人工确认下一样不一样,第一次确认好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很容易处理,你在每个PLC的程序中建一个变量,将I...

如果容易就不用这么大费周折了,我要做的程序就是十台PLC使用同一个程序,通过判断CPU的IP地址,然后将不同的参数赋给不同的CPU,如果按你的说法我要做十套程序,由于程序执行的逻辑都是一样的,所以程序基本差不多,如果程序有地方要修改,就要改十次,这样完全违反了我的发这个帖子的初衷。

网友I: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I 这个很容易处理,你在每个PLC的程序中建一个变量,将I... 内容的回复!如果容易就不用这么大费周折了,我要做的程序就是十台PLC使用同一个程序,通过判断CPU的IP地址,然后将不同的参数赋给不同的CPU,如果按你的说法我要做十套程序,由于程序执行的逻辑都是一样的,所以程序基本差不多,如果程序有地方要修改,就要改十次,这样完全违反了我的发这个帖子的初衷。

程序仍然是一样的啊!每个程序的存储ip的变量里面存的数值不一样而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I...

举个例子吧

现在有3台PLC,程序内部有一段选择语句:

If Last_IP_Byte=1 then CPU_Num=1

If Last_IP_Byte=2 then CPU_Num=2

If Last_IP_Byte=3 then CPU_Num=3

以上语Last_IP_Byte为IP地址的最后一个字节,CPU_Num为CPU的编号存储变量,我将一个程序下载到三台CPU中,然后通过读取IP地址的最后一个字节判断当前CPU的编号,然后在触摸屏上显示出当前CPU的编号,三台CPU下载一样的程序,无论哪个CPU的程序都是一样的,如果按你说的程序就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MSG指令读取1769-L33ER IP地址,在M...

按照你的方法读到了CPU的IP地址,非常感谢,想请教一下你是在哪里找到的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A:
多用用,就熟悉了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通过MSG指令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