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压器的基本知识

楼主(2017-09-25):
(转载于欧时电子)以下信息会回答一些关于变压器的常见问题,包括类型、应用和制造。变压器可以将电压和电流转变为不同等级。

变压器的基本原理就是电压和电流总是相关的。例如,如果电压升高,电流就会下降。变压器不能产生能量,只能变换能量,如同它的字面含义所示。

变压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什么?

变压器的重要组成部分由装置内两组线圈组成。它们分别被定义为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变压器内的线圈有时尺寸很小,如同连接电气设备和插座的适配器那样,或者它们会重大数吨,尤其是变电站和发电站处的变压器。

一些变压器适用于复杂冷却系统。它们常用于高压设备,如输电线。电线杆旁边的圆柱形装置就是变压器,用来将电压幅度逐级下调为家庭电压幅度。

变压器的初级线圈阻抗是多少?

电阻抗用来衡量施加电压的电路对通过电流的抵抗程度。初级线圈阻抗指的是变压器初级线圈的阻抗。

变压器的功率因数是多少?

电气系统的功率因数介于-1到+1之间。功率因素用来衡量运行了指定时间段内电气系统的性能。

理想变压器是什么样子的?

在任何电气系统中,都有无效功率。理想变压器是一个假象系统,不会有任何损耗。变压器的损耗主要由电通量没有完全通过变压器的中心或者被绝缘层吸收造成的。损失的电通量被称作泄露电通量。在理想变压器中,线圈没有阻抗。然而,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中,变压器的线圈总会有不同程度的阻抗。

变压器的两种基本类型分别是什么?

使用的变压器主要有几种不同的类型,但是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升压变压器可以将输入电压升高后输出。降压变压器将输入电压降低后输出。降压变压器常用于家庭设备,其所需电压负载要比插座提供的电压低。它们还用于计算机供电,根据计算机母板的需求,将120V的壁电压降低到5V和12V。

变压器通常采用三相设计或者其它标准,尽管两种最基本类型用于升高或者降低电路中的电压。

为什么在变压器电能转换的过程中频率保持不变?

变压器采用交流电源。电源本身决定了变压器的工作频率,而变压器本身不能改变它。为了适配于更高频率,变压器线圈的铁含量需要降低。对于较低频率,需要提高铁含量。这就决定了变压器不能影响输入或者输出的频率。

变压器的电压比是多少?

变压器的电压比通过比较初级线圈的电压和次级线圈的电压获得。电压比由线圈上的匝数决定,与该值成比例关系。电压可以在多种变压器中改变,通常通过旋转开关,比如调光器。

音频变压器指的是什么?

音频变压器适用于音频电路。它们会改善设备中的电压增益并会诱发其它设备的信号损失。它们还会提供一项成为阻抗匹配的功能。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它们被应用于音频系统中,包括电话。音频变压器有时体积很小,这样它们就不会明显影响接入设备的重量或者体积。

音频变压器用于隔离设备和供电电力网,主要为了保障设备和操作人员的安全。正因如此,没有配备变压器的设备有时不易受到干扰。有时,为了使顾客满意,广告宣传会强调这一点。

自耦变压器是什么?

对于标准变压器,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都会相应匝数的缠绕。对于自耦变压器,它们会共享部分线圈。采用该类变压器有时是因为其价格低廉、便于制造,并且比标准变压器重量轻、体积小。

用于向连接负载连接供电的线圈是什么?

变压器的次级线圈用于供电,而初级线圈用于接收供电电压。次级线圈会以一种理想方式供给电源,例如,升高或降低的电压或者电流。

底盘安装变压器是什么?

底盘安装变压器被设计成很容易安装到电气元件的底盘上。它们有多种标准设计和容量。此外,还有许多不同的尺寸,这样可以安装到大型或小型的设备上。它们按照模块化设计。

不平衡变压器芯片是什么?

不平衡变换器——平衡和不平衡的合成词,用于变换电路的阻抗。它们配备一个平衡端口和两个不平衡端口,保护电路免受噪音干扰并可实现其它功能。配备不平衡变压器的芯片可以同时包含在一个集成电路芯片上。

在交流供电中使用变压器有哪些好处?

变压器可以提供一种便利的电压和电流调制方式,并且符合大众的经济能力。变压器不要求移动部件如果质量好可以持续很长时间,并且在系统内几乎没有损失。

通过变压器,电力工程师可以制作具有不同电流和电压要求的装置,并且可以利用相同的墙电压为其供电。为了说明变压器的多样化功能,我们可以看一下您电脑的供电墙电压。电脑母板工作通常要求5伏和12伏电源。通过使用变压器,您的电源可以降低墙电压,以此可以使您的电脑适合两种电压的供电。

何谓变流器?

变流器可以如同变换电压一样变换电流。当电压下降时,电流则上升,反之亦然。变流器是一种可以在电路中改变电流的装置。所有变流器都会对于电路中的电流产生影响,但这一影响有时候与电路中的主要目的无关。

何谓变压器柱?

变压器柱即是变压器芯的别名。变压器柱通常由铁制作,可以为线圈提供绕组表面。变压器柱可以提供基质,磁通量通过基质在变压器中运行。电流流过变压器的边柱,在变压器的中柱中运行。为了保证一致性,中柱通常是边柱的两倍。

何谓局域网-以太转换器?

局域网-以太网最常应用的功能是允许利用相同的缆线建立语音和数据网络。其具体设计目的是应对上述系统的需求,进入不同的设计之中。

局域网-以太网转换器通常属于模块设备,有时候作为局域网设备的一部分。

当次级线圈呈开路状态,初级线圈中的电流状态如何?

如果变压器中的次级电路空载,初级线圈中的电流将下降至零。切记这是一个连接系统,本身不会产生电流;它只是将电流和电压转换成为不同的安培或者伏特水平。

何谓变压器的匝数比?

匝数比是指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匝数之间的比例。匝数比决定了变压器的实际功能,例如定义其为降压或者升压变压器。

一些变压器被设计为可调整,用户由此可以实际通过手动变更绕组中的线圈数量,增加或者减少功率输出。用于照明的明暗开关在这方面就是很好的范例。

线圈管的制作材料是什么?

线圈管一般由高性能塑料或者其他有色金属制成。取决于有关变压器的应用和工作条件,线圈管可以采用多种不同材料。

何谓照明变压器?

照明变压器具体用于照明相关的应用之中,普遍见于明暗开关,可以在室内或者室外使用,具有多种设计。

照明变压器通常只适合于低压应用。然而,同样装置有时候用于玩具火车以及某些其他电器,调节流向其他低压负载的电压或者电流,满足这些装置对不同速度或者强度的工作需要。

何谓环形变压器?

环形变压器的外形为圆形。这些变压器采用多种不同材料,包括大多数变压器中普遍使用的铁。这些变压器由于尺寸较小,因此非常有用,很容易安装,并且可以轻松压缩到有关装置之中。但是这些变压器也有某些不足,例如在功率方面的容量比较有限,与其他变压器相比通常价格较高。

一台变压器的隔离电压是多少?

一台变压器的隔离电压是持续应用于该装置的上限电压。该电压从输入端向输出端或者底座流动。

隔离变压器是指专门用于将某一负载与电气连接隔离的变压器,大部分用于安全目的。隔离电压是指上述给予的计量数目,隔离变压器是指一种应用。

照明变压器的明暗调节方法是什么?

灯光明暗调节是变压器的主要功能。关于照明的明暗调节功能是指利用变压器降低从电源流入的电压。例如,如果您希望将12伏电灯的光亮度调暗50%,就应旋转明暗开关,为电灯提供6伏电压。这是日常使用变压器的最普遍方式之一。

变压器中如何减少漏磁?

一个称为交叉的流程可以用于减少变压器中漏磁总量。交叉还可有助于减少两个不同线圈之间的空气数量。空气不允许磁通量自由渗透,由此如果将多层磁材料置入交叉排列中就可以尽可能减少磁通量,同时增加装置的总效率。

今天,变压器已经变得非常有效,其工作效率通常可以达到99%或者更高。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们可以采用理想变压器作为工程模型。100%的高效变压器并不存在,但其标杆却可以不断接近,出于工程的目的使用理想变压器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