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ckwell753fault901怎么回事

楼主(2017-09-25):
753的变频器报了901 然后就停机了,901表示什么意思,怎么处理呢?

另外有一台700的变频器,总是报F85 PID 5 口丢失 故障

网友A(2017-11-14):
901是内部数据错误,建议更换主控板

F85表示是端口5丢失,指的是20-comm-X通讯卡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