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F控制时电机啸叫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09-25):
应用场合是工业洗衣机,电机参数为:电机功率7.5KW,电机额定电流:30A,电机频率:恒转矩3-33.3HZ,恒功率33.3-200HZ。电机级数,4极。变频器为丹佛斯360,功率15WK。U/F设定曲线为0HZ-8V,3HZ对应45V,8HZ对应100V。

使用时,电机一般工作在洗涤状态,变频器以7.5HZ运行。

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偶尔电机频率快升到7.5HZ时,出现电机啸叫的情况,但当给定从7.5HZ减少时,电机啸叫情况消失。还有一不解的问题时,电机额定频率设为50HZ时,出现的频率较低,设为33HZ时,出现的频率反而较高。这样无法通过噪声标准,用户无法验收。

调整相应的U/F曲线,发现调整基本无效果,无论向上调整还是向下调增,都一样。(调整范围+-20V)

网友A:
可以调高载波频率

楼主:
和载波频率关系不算太大,调到允许的最高载波频率和最低只是声音的变化,高的话声音变尖,低的话声音变沉。

引用 网友A:
可以调高载波频率

网友B(2019-12-23):
帖子有点长,不错!楼主用心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