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牌识别停车场系统些许常见故障及维修方法

楼主(2017-09-25):
  近些年,安防行业越来越贴近人们生活,也越来越受人们重视,尤其表现在停车场上。现在,有车一族基本上在大城市里是常见的了,这也导致了城市交通变得拥挤,而停车问题就相当严重了,随着车牌识别技术运用到停车场系统上,大大缓解停车难问题,但这毕竟是电子产品,发生一些故障是常有的事,那么,车牌识别停车场系统些许常见故障有哪些及如何维修,下面就和迪蒙一起来探究一下。

  在车牌识别停车场系统设备遇到使用问题时需要排查一些问题:

  一、设备不能正常显示怎么办?

  有下列几种情况,可能导致设备不能正常显示:

  1、设备没有正常上电。

  2、设备的网络线没有接好,或接触不良。

  3、设备的IP地址和PC的IP地址没有在一个地址段。

  4、设备与客户端之间的网络不通。

  二、远程设置的时候,结果设置了另外一台设备,怎么回事?

  可能是同一个局域网内多台设备的IP重复,因有IP地址冲突,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所以多台设备同时使用时,一定要正确设置每台机器的IP地址,确保没有IP地址的冲突。

  三、车牌识别系统运用时显示图片不正常或无反应,该怎么办?

  1、图像输出不来。

  出现这种情况首先应该进行下面几项检查:摄像机是否有图像数据输出;镜头驱动线是否断裂或者连接正确。摄像机与控制板的连接线是否连接正确。识别系统是否有图像输出,检查视频线是否接入识别器模拟视频输入接口等。

  2、过车显示“无车牌”。

  此类故障多数是因为图像输入方面的原因。首先检查车牌识别摄像机是否正常,图像是否清晰,位置是否有移动。对于监控摄像与车牌识别摄像分开的车道,可将接入识别仪的视频头接在字符叠加器上,观察图像是否正常,并调整摄像机。

  3、车辆过抓拍线圈,软件无任何反应。

  该类故障原因主要是工控机未收到触发信号,车牌识别主机及收费软件均未工作。此类故障请参见线圈及抓拍检测器维修过程。

  4、软件显示“正在获取车牌”。

  该类故障原因主要是工控机与车牌识别主机通讯方面的原因。首先检查车牌识别仪是否正常开启,并供电。其次检查车道网络是否正常。最后请联系统监控中心对车道配置文件进行检查。

  任何一种产品都不会有着永久不坏的功能,放着不用也会出些问题,更何况要二十四小时一直工作的停车场系统,电子产品有保质期也有维修期,日常出现的一些问题也在所难免,只有懂得其中出现问题的所在,就不怕它出问题,当然不出问题就更好了。

  在城市交通和停车问题上我们深有体会,停车场系统有传统的人工管理到现在的无人值守,依靠现在先进的技术,车牌识别技术是现在最为先进的技术之一,相信在不久将来会繁衍出更适合、有效的技术来解决停车问题,实现智慧停车将不再难。

网友A(2019-12-23):
可扩展性很关键,对于教学方面有很大的启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