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drvi指令不执行搞不懂了

楼主(2017-09-25):
三菱ddrvi指令不执行搞不懂了,请师傅们请教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是什么?能说出来吗

网友B:
S22断开回原点指令方式不对导致的,这里处理一下就好了

网友B:
改成这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是什么?能说出来吗

指令循环回来不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S22断开回原点指令方式不对导致的,这里处理一下就好了

没懂,朋友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S22断开回原点指令方式不对导致的,这里处理一下就好了     内容的回复:没懂,朋友

该怎么处理?麻烦说下,在此先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Zhu_...

程序都贴上了还不会~

网友C:
学习了好不错的建议。

网友D:
不知道你想知道什么???

网友E:
那是控制指令没有闭合

网友F:
学习了,正需要这个

网友G:
可以运行一个公共端S,里面放脉冲指令。指令驱动还是在原来的程序段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S22断开回原点指令方式...

把原点回归那一步LDI M8148 删掉

网友I:
学习了,正是需要这个

网友J:
谢谢大家热情作答,楼主呢!最好解决问题以后有个反馈,大家分享经验

网友K(2017-10-26):
引用 网友I:
学习了,正是需要这个

网友L(2019-12-23):
很钦佩!从来没有机会接触这样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