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上电后整个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的检查步骤

楼主(2017-09-25):
系统出问题原因比较复杂,可能是硬件的,也可能是软件的。
1. 检查供电:直接用万用表测量VCC和GND的电平,是否符合要求。如果VCC偏离5V或3.3V过多,检查7805或其他稳压、滤波电路的输出。
2. 检查晶振…… 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检查晶振好坏,我的方法比较土:一般是多换几个晶振上电试试,反正石英晶振不值很多钱  :)
3. 检查RESET引脚电平逻辑,注意所用机型是高电平复位还是低电平复位的,如果MCU一直处于反复被复位状态,呵呵,结果不言而喻。
4. 如果设计时,程序是从扩展的外部ROM开始运行的,还需检查EA脚。
5. 检查MCU是否损坏或flash无法下载,最好换块新的芯片试试。
6. 如果确定上述几点都没问题,按道理说硬件是应该正常运行的了(为了防止万一,也可以写一段较简短的并口亮灯程序测试下最小系统)…… 如果测试程序运行正常。那就基本确定是控制程序的问题了,在keil里反复跟踪调试程序,留意调用子程序后工作寄存器组、累加器、DPTR等是否为预期值。

网友A(2018-08-07):
分享的很好,都是基本故障。

网友B(2019-12-23):
楼主太厉害,太强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