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为什么烧坏?

楼主(2017-09-25):
用端子式继电器控制阀门,发现继电器一个个都坏掉了,发的名牌上明明写着电流只有零点几安,用万用表也测量了,只有0.8A,继电器上可是标着6A/250V AC的,为啥会烧坏呢?

就是这种阀门,

这是魏德米勒的端子式继电器。

网友A:
端子接触是否紧固,如果虚接电流容易大。或者端子继电器的散热效果不好,也会造成烧坏。

网友B:
电动阀铭牌上的那个电流可是正常运行电流,不是启动电流。而且如果电动阀电源是AC的,那现场电动阀启动过程中的启动电流是非常大的,如果有卡阻现象更大,很多现场交流电磁阀烧线圈,就是因为后续的阀芯卡阻导致线圈的电流全部发热而烧毁。

图中控制柜后的小容量的继电器,标注的电流是最大使用许可电流,很难说现场的电动阀启动过程中不超这个最大使用电流。所以这样的继电器不应该直接控制现场的电磁阀之类大容量的用电设备,而需在控制柜接线侧安装容量较大的继电器缓冲,其小容量继电器控制大容量继电器通断,大容量继电器在控制现场的电动阀。

网友C:
同意二楼说法

楼主:
继电器烧毁好多,我用万用表量的就是起动电流,这种电动阀内的电机都很小,不过是通过高转速经过齿轮输出大转矩的,如果继电器上标的是额定工作电流的话,不应该烧坏,可能是最大工作电流吧,我明天查查。

网友D:
第一就是上述的启动大电流;

第二:电磁阀是感性负载,开断产生很大电弧烧蚀触点,烧蚀开路或者粘连就导致报废

网友E:
电磁阀内没有电机,就是线圈,启动电流可以用示波器加分流器进行测量,万用表测不出来,对于交流电磁阀可以继电器的触点上并联阻容吸收电路,可以保护触点,延长使用寿命,根据电磁阀的动作频率确定时间常数,按电磁阀的线圈功率计算阻容电路的电阻值和功率,然后计算电容量。

楼主:
我没说清楚,阀门是电动阀,不是电磁阀,内部是小电机。

网友F:
闭合 关断太频繁所致

网友G:
二楼说的很详细,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H:
6楼建议不错,可以试试

网友I:
电动阀电压是多少?直流还是交流?电机参数?继电器动作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动阀电压是多少?直流还是交流?电机参数?继电器动作的频率?

电压:220V AC,额定电流0.37A,动作时间一般大于3分钟,开关不频繁。

楼主:
这是型号,0.37A的电流就是起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十倍也不至于烧坏继电器啊。电压也才230多伏,对于继电器标称的250V还有一定的距离。

网友E:
0.37A是额定电流,启动电流要比这个大。要考虑谐波的危害。尤其是高次谐波,33次谐波可以使执行器电机效率下降很多,而且谐波电流对电机、导线和控制器件造成很多伤害。在继电器触点上并联阻容吸收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0.37A是额定电流,启动电流要比这个大。要考虑谐波的危害。尤其是高次谐波,33次谐波可以使执行器电机效率下降很多,而且谐波电流对电机、导线和控制器件造成很多伤害。在继电器触点上并联阻容吸收电路吧。

谐波电流从何而来,由于是新工厂设计时都增加了电源净化系统,变频器几乎都没运行,整流原件的功率都不大。

网友J(2017-10-30):
今天没事看到桌子上“烧坏”的继电器线圈,仔细一看能带的负载只有AC1类设备,AC1类设备是属于没有电感或有微感的用电设备,而电动阀的电机显然不属于AC1类。

前两天拆开了一个,动触点和静触点的间隙不足1mm,这让我想到了继电器触点没有被烧坏,当时继电器线圈断开后,常开触点上仍然有220V交流电压,以为是触点粘连了,当看到AC1后,想到了可能触点当时只是被击穿了。

以下是拆开的继电器线圈内部构造。

于是立刻找到一个所谓烧坏的继电器线圈,用万用表量常开触点,是断开的。判断果然没错,是被高电压击穿的。

击穿的电压来自哪里呢?

继电器线圈上标明最高电压是270V AC,那么最有可能是来自电机的回馈电压。

但是电动阀的惯性并不大,不会带着电机转动,应该不会处于发电状态?那么这么高的电压来自哪里?

电动阀是正反转的设备,本身没有换向机构,那么就应该是通过电机的正反转实现,那么单相电机要实现正反转就要有通过切换电容实现,推断在电机停止时,线圈感应压出的电压对电容充电,造成反馈电压过高,超过继电器触点的绝缘电压后,触点被击穿。

不知道我的分析对不对?

网友J:
我们选择交流交流接触器的时候常常会看到接触器适用的设备类型,最常用的设备类型就是AC3和AC4类设备了,因为接触器多数情况下用来带电动机。

网友J:
既然触点没有粘连说明电流不是很大,我想在继电器的触点上并一个250V的压敏电阻,如果电压超过250v的时候压敏电阻导通,防止继电器触点被击穿,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有这方面经验的坛友给点建议。

网友K:
引用 网友A:
端子接触是否紧固,如果虚接电流容易大。或者端子继电器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J:
今天没事看到桌子上“烧坏”的继电器线圈,仔细一看能带的负载只有AC1类设备,AC1类设备是属于没有电感或有微感的用电设备,而电动阀的电机显然不属于AC1类。前两天拆开了一个,动触点和静触点的间隙不足1mm,这让我想到了继电器触点没有被烧坏,当时继电器线圈断开后,常开触点上仍然有220V交流电压,以为是触点粘连了,当看到AC1后,想到了可能触点当时只是被击穿了。以下是拆开的继电器线圈内部构造。于是立刻找到一个所谓烧坏的继电器线圈,用万用表量常开触点,是断开的。判断果然没错,是被高电压击穿的。击穿的电压来自哪里呢?继电器线圈上标明最高电压是270V AC,那么最有可能是来自电机的回馈电压。但是电动阀的惯性并不大,不会带着电机转动,应该不会处于发电状态?那么这么高的电压来自哪里?电动阀是正反转的设备,本身没有换向机构,那么就应该是通过电机的正反转实现,那么单相电机要实现正反转就要有通过切换电容实现,推断在电机停止时,线圈感应压出的电压对电容充电,造成反馈电压过高,超过继电器触点的绝缘电压后,触点被击穿。不知道我的分析对不对?

给我看糊涂了,既然触点没粘连,那么继电器哪坏了?触点间的过电压,是感性负载断开时产生的自感电动势,自感电动势的幅值与断开时间和线圈电感有关,可达千伏。消除的办法有阻容吸收和压敏电阻。

网友J: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E 0.37A是额定电流,启动电流要比这个大。要考虑谐波的危害。尤其是高次谐波,33次谐波可以使执行器电机效率下降很多,而且谐波电流对电机、导线和控制器件造成很多伤害。在继电器触点上并联阻容吸收电路吧。                                       内容的回复:谐波电流从何而来,由于是新工厂设计时都增加了电源净化系统,变频器几乎都没运行,整流原件的功率都不大。

一开始以为触点粘连了,后来发现是被电压击穿了。

网友M:
我个人觉得这份帖子的质量还是蛮高的。楼主的实时思考和分析都是现场故障的真实参考,同时发现了故障原因,对像我这种初级电工来说,很有指导意义。谢谢楼主!

网友N:
好贴子啊,大家分析的不错

网友J:
对电子这块不懂,请教了从事电子行业的朋友,压敏电阻不适合应用在阀门这种场合,压敏电阻被击穿之后就不能再使用了,所以建议我采用阻容吸收电路,某宝有卖,4块多一个回路。就是不知道领导愿不愿意花这个钱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好贴子啊,大家分析的不错

加精处理

网友P:
学习了,分析仔细,追根溯源!!!!!

网友Q:
动作的瞬间电流都很大,如果频率动作会影响使用寿命。另外,现场环境如果比较潮湿或者有导电性粉尘也会损伤继电器的。

网友R:
不要忘了,电动阀门都是电感器件,而且是交流的,AC1器件不能用于电感器件,坏掉的触点都是因为没有灭弧装置,关闭之时不能灭弧,电弧温度是非常高的,触点的弹性康铜片都因退火失去了弹性。已经使用了也没办法更改(电柜可能已没地方安装),只能是在阀门想办法进线端口安装阻容消弧器(阻容吸收保护器),能减轻继电器损坏率。

网友J:
引用 网友R:
不要忘了,电动阀门都是电感器件,而且是交流的,AC1器...

觉得这才是正解。

网友S:
继电器容量太小,应该再加一个大容量的中间继电器扩展,否则阀门卡涩就会造成线圈发热烧坏

网友J:
引用 网友S:
继电器容量太小,应该再加一个大容量的中间继电器扩展,否...

这可不是电流大小的问题,换了个单触点12A的照样触点烧成黑的粘连在一起,欣欣向荣说说的是因为电弧引起的,应该是触点间隙和动作速度都达不到AC2类设备的要求,不像空气开关里面的机构动作快,利用空气将电弧熄灭,接触器的触点间隙大,小的接触器没有灭弧罩也没关系。

网友D:
主要是断电瞬间产生高压无法有效灭弧,这个才是触点烧毁的元凶

网友T:
这个其实看你的继电器失效形式,如果是粘连,往往是触点容量问题,如果是触点打没了,那往往是负载问题,这种小形继电器一般来说是驱动MY系列的小继电器使用的!基于已经实际应用情况。电动机是感性负载,感情载流过的电流是无法突变的,所以电弧相对较长,采用阻容吸收器可以达到不错效果!在这儿还有种比较可靠的方案:负载或触点并联一个压敏电阻!也比较不错(阻容吸收器一般是用来适应吸收能量比较大的回路的!)你可以都试用一下!总之你这个事不解决也不是办法(也可以在控制方案上调整,那就不是这次讨论的内容了!

网友U:
该现象说明你的继电器选型错误,需要重新选型

网友V:
引用 网友B:
电动阀铭牌上的那个电流可是正常运行电流,不是启动电流。而且如果电动阀电源是AC的,那现场电动阀启动过程中的启动电流是非常大的,如果有卡阻现象更大,很多现场交流电磁阀烧线圈,就是因为后续的阀芯卡阻导致线圈的电流全部发热而烧毁。图中控制柜后的小容量的继电器,标注的电流是最大使用许可电流,很难说现场的电动阀启动过程中不超这个最大使用电流。所以这样的继电器不应该直接控制现场的电磁阀之类大容量的用电设备,而需在控制柜接线侧安装容量较大的继电器缓冲,其小容量继电器控制大容量继电器通断,大容量继电器在控制现场的电动阀。

受教了,原来继电器还是有这样的讲究的,学习了。感谢

网友W(2017-11-30):
学习了,继电器上并个阻容吸收元件应该好好点吧。

网友X:
引用 楼主:
我没说清楚,阀门是电动阀,不是电磁阀,内部是小电机。

这个电机是单相电机的话可能会有启动电容,启动的时候通过继电器给容性负载充电,电流可能会很大

网友J:
引用 网友X:
回复内容:对:楼主 我没说清楚,阀门是电动阀,...

这不是电流大小的问题,换上12A的继电器照样烧坏,平时我们用LC10910的接触器额定电流也才不过9A,带3kw的电机,电流不知道大了多少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还是因为间隙太小,产生电弧的原因。继电器产生粘连之后,继电器弹片退火失去弹性,即使断电后不粘连也不能用了。

网友Y:
动作不要太频繁,如果频繁动作,加装一个容量大一些的中间继电器

网友Z:
电磁阀属于感性负载,当继电器断开时,产生的拉弧很容易损伤到继电器的触点,频繁动作更容易损坏。再大容量的继电器也无济于事,只是寿命长一点而已。

网友AA:
遇到过类同故障。小型继电器MY系列的,用了三组常开触头,其中有二组是接热电偶信号的,一组是接22OAC控制阀的。隔一周左右的时间接热电偶信号的触头(靠近220VAC控制阀那组)就会出现无法动作的状态。后直接用继电器,至今正常。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断电瞬间产生高压无法有效灭弧,这个才是触点烧毁的元凶

网友AB:
现场事故分析~~非常牛逼啊~~~

网友AC:
引用 网友J:
今天没事看到桌子上“烧坏”的继电器线圈,仔细一看能带的负载只有AC1类设备,AC1类设备是属于没有电感或有微感的用电设备,而电动阀的电机显然不属于AC1类。前两天拆开了一个,动触点和静触点的间隙不足1mm,这让我想到了继电器触点没有被烧坏,当时继电器线圈断开后,常开触点上仍然有220V交流电压,以为是触点粘连了,当看到AC1后,想到了可能触点当时只是被击穿了。以下是拆开的继电器线圈内部构造。于是立刻找到一个所谓烧坏的继电器线圈,用万用表量常开触点,是断开的。判断果然没错,是被高电压击穿的。击穿的电压来自哪里呢?继电器线圈上标明最高电压是270V AC,那么最有可能是来自电机的回馈电压。但是电动阀的惯性并不大,不会带着电机转动,应该不会处于发电状态?那么这么高的电压来自哪里?电动阀是正反转的设备,本身没有换向机构,那么就应该是通过电机的正反转实现,那么单相电机要实现正反转就要有通过切换电容实现,推断在电机停止时,线圈感应压出的电压对电容充电,造成反馈电压过高,超过继电器触点的绝缘电压后,触点被击穿。不知道我的分析对不对?

如果存在绝缘击穿的现象,那么击穿部位应该呈导电性啊。请问是否确定击穿的可能

网友:
在启动的瞬间,和繁的启动,电流过大。

网友AD:
加个吸收回路

网友AE:
学习了 对我这样的新手来说很有收获。

网友AF:
在触点之间并联一个0.1微法的电容

网友AG:
悄悄的学习中

网友AH:
32楼的分析我赞成,感性负载断电瞬间产生的高压无法有效灭弧,是主要原因。

网友AI:
你说的应该是触头烧毁吧,如果是直流负荷,可以串二极管,减小弧光,现在市场有专业模块很方便的,

网友AJ:
学习了,分析仔细

网友AK:
好文章好分析,学习了

网友AL:
在启动的瞬间,和频繁启动,电流过大

网友AM:
加个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AN:
触点加个电容

网友AO:
嗯嗯嗯,挺好的帖子,分析的很详细,很到位啊。

网友AP:
你好,我是宏发继电器原厂工程师,首先这个问题你需要确定的问题是1、是触点的问题,还是线圈的问题,这类继电器触点间隙小 容易击穿失效,电流过大容易黏连,线圈异常高压击穿短路 2、继电器为AC1工作环境,你带的电动阀门属于电机负载 5-10倍的冲击电流不符合AC1工作环境,但是继电器容量肯定是够的,所以你这个问题肯定是因为电压的关系导致继电器损坏(击穿短路工作异常),正常触点间的介质耐压是比触点与线圈间的要小很多的,所以大概率是因为触点异常电压击穿导致继电器失效。有任何继电器问题可以联系我,宏发股份继电器 全球最大的继电器供销商A股上市公司 原厂技术支持 电话:18621676668 微信同号 惠存留用

引用 楼主:
继电器烧毁好多,我用万用表量的就是起动电流,这种电动阀...

网友AQ:
引用 网友AE:
学习了 对我这样的新手来说很有收获。

网友AR:
你自己最后分析的不错,容式或者是感式电路会有反馈电压,会比较高

网友AS:
认同2楼分柝。

网友AT:
非常好的技术交流

网友AU(2018-01-02):
应该是点数不够,接输入输出超负荷了吧?

网友AV:
平时对电弧的防范也不注意,学习了

网友AW:
好帖子,学习了!    建议加个被动元件,防止继电器被击穿!

网友AU:
同意一楼说的。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A:
端子接触是否紧固,如果虚接电流容易大。或者端子继电器的...

网友AX:
此贴是好贴,值得学习,谢谢!

网友AY:
是plc控制吗?换个输出通道试试,或者坏的和好的对换

网友AZ:
我所设计的项目中的电动阀一律选用接触器,从未选用中间继电器。

网友BA:
我也是新手,虽然很多都不明白但是受教了

网友BB:
工控新人来学习

网友BC:
非常赞同二楼的看法,如果现场改动困难,加浪涌吸收装置或许有效果 。

网友BB:
个人觉得应该增加阻容浪涌吸收回路,可能会好点。

网友BD(2018-02-07):
我用灭弧器解决过这个问题。

网友BE:
谢谢学习学习。希望会很好的

网友BF:
thank you,吸取点经验。

网友BG:
很多网友都回复一下,根据你的情况判断,损坏的原因有两种情况,1.冲击电流大,可以串入数字电流表检测24小时。2.高电压带来的损坏,线路窜入高于端子器件耐压的电压或有次生电压。也可以介入电压表进行检测。

网友BH:
学习了,分析仔细,追根溯源!

网友BI:
应该加电阻和电容吸收回路

网友BJ:
从字面参数看,余量是够的,但是如果是直接驱动的电动阀,存在电机线圈电感,需要加装吸收回路,如果阀门动作频度高,建议加继电器隔离。或者用可控硅隔离。

网友BK:
检查电机到了限位后停不停

网友BL:
有这方面经验的坛友给点建议

网友BM:
藏龙卧虎,回复的方案才经典

网友BN:
电机启动电流是标称电流的7-10倍,这是很正常的。

网友BO:
非常好的帖子 这样的帖子应该多看看 多学习多积累

网友BP:
来学习一下啊,大家都好厉害

网友BQ:
学习了,以后也会注意继电器最好不要直接接入电磁阀类型的负载中去。

网友BR(2018-03-12):
一般不用板载继电器驱动外部负载,大多通过外部安装在继电器底座上的继电器进行控制,一方面便于更换,另一方面可以将继电器的多组触点进行并联扩容。

网友BS:
非常好的实践经验!

网友BT:
好帖子,学习了,请问大师们,如何选阻容吸收元件电容和电阻。

网友BU:
这种阀门内部是个AC220V的电机 由于是阀门 需要频繁开关 在开关的变化时触电是会放电  烧坏触电   请选用固态继电器可解决次问题

网友BU:
引用 楼主:
继电器烧毁好多,我用万用表量的就是起动电流,这种电动阀...

用接触器或固态继电器更换  阀门开关动作频繁  电流冲击大  触点电弧非常大

网友BV:
 很好的学习资料,向各位前辈学习

网友BW:
引用 网友F:
闭合 关断太频繁所致

网友BX:
都是大神,能学到不少东西,我就是来学习的,你们都太专业了

网友BY:
亲 你选的继电器型号不对,,,因为阀是感性负载,,加上阀的电压高电流大,那么产生的电弧也相当严重,,,你的继电器是微型的继电器,,是没有灭弧功能的,,,你应当重新选型,,即使增加零件也是没用的,,,,建议你使用固态继电器控制

网友BZ:
感谢分享,感谢论坛

网友CA:
    好文章,讨论热烈,值得收藏。

网友CB(2018-04-15):
都是老师,分析到位。

网友CC:
引用 网友G:
二楼说的很详细,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CD:
原来还有这么大的学问,受教了

网友CE:
学习了,各位大神分析得很透彻

网友:
我没看中间的评论 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电磁阀由开到关 或由关到开的过程中是不是没有停止的状态?

网友CF:
引用 网友B:
电动阀铭牌上的那个电流可是正常运行电流,不是启动电流。... 感觉回答的很到位!赞一个

网友E:
2018年4月29日签到

网友CG:
这个帖子的价值很高,云集了诸多大神,学习了!

网友CH:
除了看电流还要看电压

网友CI:
学习了,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CJ:
很好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CK:
更换容量更大的继电器

网友CL:
引用 网友W:
学习了,继电器上并个阻容吸收元件应该好好点吧。

网友CM(2018-05-25):
分析仔细,追根溯源!

网友CN:
学习了,现场事故分析很实际

网友CO:
引用 网友J:
对电子这块不懂,请教了从事电子行业的朋友,压敏电阻不适合应用在阀门这种场合,压敏电阻被击穿之后就不能再使用了,所以建议我采用阻容吸收电路,某宝有卖,4块多一个回路。就是不知道领导愿不愿意花这个钱了。

蓝色部分靠近端子排的叫什么名字?

网友CP:
都是大神,基本说完了。

网友CQ:
看各位回复,受益非浅。

网友CR:
好帖子,重头看到尾,学习了!

网友CS:
在启动的瞬间,和繁的启动,电流过大。加个吸收回路.

网友CT:
个死光光的双方各高档防滑是

网友CU:
在实际应用中,为了可靠最好外接中间继电器来驱动负载,分段能力好而且方便故障处理,相较于故障停机造成的损失,成本的增加是极微量的

网友CV(2018-06-27):
帖子很好,学习了

网友BB:
电流过大,就会烧坏

网友CW:
引用 网友B:
电动阀铭牌上的那个电流可是正常运行电流,不是启动电流。...

网友CX:
可以考虑使用固态继电器,响应快也耐用。上述情况我也碰到过,换了固态继电器就正常了。选型时即要考虑容量,也要考虑动作频次

网友CY:
引用 网友CO:
回复内容:对:网友J 对电子这块不懂...

应该是压敏电阻

网友CZ(2018-07-27):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推出的「实验淘」小程序,仪器价格实时查询平台,随时随地都能查!欢迎关注!

网友DA:
加个中继过度一下,比较好

网友DB:
确实是学习了!一直没在意过断电器对负载的分类。

网友DC:
以上大神回复,受益匪浅,谢谢啦

网友DD:
可以考虑,电动阀控制回路加入隔离器。

网友DE:
这还是小电机断开时,继电器触点的间距跟断开速度无法满足瞬间断电的灭弧要求导致的,希望有帮助

网友DF:
写的不错就是启动频繁的问题

网友DG:
谢谢大神分享,非常棒的资料

网友DH(2018-08-29):
楼主说到用万用表量的电机启动电流,是用的动圈万用表还是数字万用表,如果是数字万用表,一般的采样只有每秒钟3次,测量的启动电流是不准确的。

网友DI:
引用 网友J:
今天没事看到桌子上“烧坏”的继电器线圈,仔细一看能带的...

常开触点当然是断开的了,把语言组织好行不行

网友DJ:
什么好东西看看学学...

网友O:
是不是用了山寨品了,不可否认。

网友DK:
看了一眼,觉得要上阻容。

网友DL:
受教了,学习了。感谢

网友DM:
回复一下以后就能找到记录了

网友DN(2018-10-10):
我个人觉得这份帖子的质量还是蛮高的。楼主的实时思考和分析都是现场故障的真实参考,同时发现了故障原因,对像我这种初级来说,很有指导意义。谢谢楼主!

网友DO:
电磁阀是大感性负载,开断产生很大电弧烧蚀触点,烧蚀开路或者粘连就导致报废。

对交流负载可考虑在负载侧并联阻容吸收电路,对直流负载可在负载侧并联续流二极管,可延长继电器约10倍的寿命。

网友DO:
引用 网友A:
端子接触是否紧固,如果虚接电流容易大。或者端子继电器的...

电磁阀是大感性负载,开断产生很大电弧烧蚀触点,烧蚀开路或者粘连就导致报废。

对交流负载可考虑在负载侧并联阻容吸收电路,对直流负载可在负载侧并联续流二极管,可延长继电器约10倍的寿命。

网友DO:
引用 楼主:
继电器烧毁好多,我用万用表量的就是起动电流,这种电动阀...

电磁阀是大感性负载,开断产生很大电弧烧蚀触点,烧蚀开路或者粘连就导致报废。

对交流负载可考虑在负载侧并联阻容吸收电路,对直流负载可在负载侧并联续流二极管,可延长继电器约10倍的寿命。

网友DP:
烧坏的原因有很多种。我有两线电子式压力继电器(无极性)

网友BB:
有用,增长见识了

网友DQ:
很有道理 学习了

网友DR:
初学者就来看看

网友DC:
加旁路电容怎么样?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不?

网友DS:
引用 网友D:
第一就是上述的启动大电流;第二:电磁阀是感性负载,开断...

网友DT(2018-11-15):
引用 网友J:
对电子这块不懂,请教了从事电子行业的朋友,压敏电阻不适...

这板上除了电阻电容也有压敏电阻啊

网友DU:
感谢楼主的分享,准备学习

网友DV:
积分不够不能下载 痛苦回复赚积分

网友DW:
谢谢各位大神分享,学习了。

网友:
想学习,这个应该很有用

网友DX:
瞬间电流较大,但可能没有超出额定电流,但是接触次数和频率会影响触点整体寿命。

网友DY:
谢谢分享,受益匪浅

网友DZ(2019-01-07):
我也干过这样的事不知道原因,这次受教了

网友EA: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EB:
不错,楼主解释的很详细,对新人非常有帮助!

网友EC(2019-04-22):
动作过度频繁,启动电流过大

网友ED:
学习了,都是高手啊!

网友EE(2019-08-08):
万用表测试继电器启动电流不太合适,因为万用表的响应速度较慢。阀门为感性负载,开关会产生反电动势;另外,电磁继电器的触点,不能耐受高压差频繁开闭,会使触点氧化,需要另行处理。

网友EF:
引用 楼主:
继电器烧毁好多,我用万用表量的就是起动电流,这种电动阀...

继电器标称的都是额定电流,不会是最大电流,这点我可以肯定,因为我就是卖宏发继电器的。

我同意2楼的说法,是因为电磁阀的启动电流往往是工作电流的几十倍,启动电流时间很短,用万用表很难捕捉得到,用示波器抓个图就清楚了。

网友EG(2019-09-08):
前两天拆开了一个,动触点和静触点的间隙不足1mm,这让我想到了继电器触点没有被烧坏,当时继电器线圈断开后,常开触点上仍然有220V交流电压,以为是触点粘连了,当看到AC1后,想到了可能触点当时只是被击穿了。以上是楼主原话,实际不是击穿了,而是触点打火把表面打的有毛刺了,接触电阻挺大,用测电笔看是有电,但是带上负载电压就下来了

网友EH(2019-12-22):
引用 楼主:
这是型号,0.37A的电流就是起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十倍也不至于烧坏继电器啊。电压也才230多伏,对于继电器标称的250V还有一定的距离。

你好,最后怎么的解决的?

网友EI:
期待楼主继续发表佳作供大家学习!

网友EJ(2020-06-12):
并吸收元件试试吧。

网友EK(2020-11-02):
先回复再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