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电气配管施工中质量通病及解决办法

楼主(2017-09-25):
在电气施工过程中,配管的质量好坏直接影响到整体工程的质量,严重的会导致管路不通,而重新修复又将给土建工程已完的成品、半成品带来损失。在工业与民用电气安装工程施工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明、暗配管的种种问题及所带来的危害,总结出电气配管中容易出现的质量通病四十五项及解决办法。
通病1:非镀锌钢管管内壁不刷防锈漆。危害:管内壁易锈蚀。解决方法:可用浇注法补刷防锈漆。
通病2:非镀锌钢管管外壁一律刷防锈漆。危害:敷设在现浇混凝土层中的管子,刷漆后管外壁与混凝土不能很好结合。解决方法:敷设在现浇混凝土中的管子,管外壁不要刷漆。
通病3:管子不分大小一律采用套管连接。危害:一旦漏焊,管内易流入水泥砂浆。解决方法:Dg50 以下的管子禁止采用套管连接。
通病4:两根不同管径的管子采用承插式连接。危害:从大管径向小管径方向穿线时,导线会受阻。解决方法:两根管子连接,管径必须相同。
通病5:大管径的管子连接时不打喇叭口,也不用套管,直接对焊。危害:管内壁易流入焊渣,形成毛刺。
解决方法:必须采用打喇叭口或套管方式连接。
通病6:管箍处,管与管之间不焊接地跨接线。危害:不能形成电气通路,起不到接地保护作用。
解决方法:必须焊接地跨接线,而且不能遗漏。
通病7:弯管器与管子规格不匹配。危害:煨出的管子不美观且易受损。解决方法:选择合适的弯管器。
通病8:管子煨弯不考虑弯曲半径。危害:半径过小影响穿线。解决方法:选择合适的模具,注意弯管半径。
通病9:管子套丝扣,只套一遍。危害:丝扣粗糙,影响使用。解决方法:套丝不得少于两遍。
通病10:管子套完丝不扫口。危害:管口易产生毛刺。解决方法:用扫口器或手钳扫口。
通病11:不管管径大小,一律用<6 圆钢作接地跨接线。危害:影响接地效果。解决方法:管径大于Dg20 应选择大于<6 圆钢,或选择扁钢(可根据管径大小定) 。
通病12:穿线前管口不戴护口。危害:易刮伤导线绝缘层。解决方法:穿线前必须先戴护口。
通病13:管子连接前穿铁线。危害:铁线锈蚀后,会断在管内影响穿线。解决方法:穿线前,再穿铁线。
通病14:管子配好后,管口不作临时封堵。危害:管内很容易流入砂浆或掉入异物。解决方法:配完管后,立即封堵。
通病15:电源进线不敷设在总开关侧。危害:箱(盘) 内的配线易交叉。解决方法:配管时按电源进线、出线先后顺序排列。
通病16:多根管子进入配电箱(盘) 内成束状。危害:箱(盘) 的敲落孔用不上还得扩孔。解决方法:配管时应安装成排管状。
通病17:管长、弯多不加装接线盒。危害:给穿线带来困难。解决方法:加装过线盒。
通病18:将管子敷设在梁最上层主筋上或二层钢筋网上面。危害:管子有可能露出混凝土层面。
解决方法:施工时注意与钢筋工的密切配合,将管子敷设在梁主筋内或钢筋网内。
通病19:管子敷设在找平层内。危害:管子有可能露出找平层,层面易产生裂缝。
解决方法:必须将管子敷设在钢筋网内。
通病20:电缆保护管管口不打喇叭口。危害:穿电缆时易刮伤绝缘层。解决方法:配管前就打好喇叭口或将管口内壁用半圆锉打磨光滑。
通病21:电缆穿入保护管后不封堵。危害:水或小动物易进入。解决方法:穿入电缆后,及时用封堵填料或沥青封堵。
通病22:接线盒不固定。危害:混凝土振捣时易造成接线盒移位。
解决方法:接线盒安装完毕及时固定(钢模板上可点焊,木模板可用钉子固定) 。
通病23:在木板上固定接线盒时,钉子钉在盒内。危害:影响穿线,即使剪断钉子的残留部分也易刮伤导线绝缘层。解决方法:钉子必须钉在盒外面。
通病24:接线盒处的接地跨线漏焊。危害:由于焊的时间长,镀锌层会被大面积烧毁。解决方法:采用点焊即可,但要焊牢。
通病25:接线盒的敲落孔不用的也敲掉。危害:易流入水泥砂浆。解决方法:不用的敲落孔应保留。
通病26:接线盒用干砂填充。危害:干砂流失后,水泥砂浆就会乘虚而入。
解决方法:可用湿牛皮纸或用保鲜袋装上锯末填充接线盒。
通病27:灯头盒用其它接线盒代替。危害:其它盒较浅不适用。解决方法:必须使用灯头盒。
通病28:墙上放置接线盒时,不考虑抹灰层厚度。危害:抹灰后,接线盒凹进墙面,影响开关或插座安装。解决方法:安装接线盒时,可凸出墙面10 cm~15 cm。

网友A(2019-12-23):
高科技,涨涨知识楼主,顶你

网友B:
高科技,涨涨知识楼主,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