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模拟量模块

楼主(2017-09-26):
为啥在网上看FX2N的模拟量模块程序有些不用设置增益和偏移?

网友A:
模拟量转换时一般不需要设置这两个参数,当外部信号与模块信号有偏差时再考虑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量转换时一般不需要设置这两个参数,当外部信号与模块...

不设置这块 怎么知道它的数字量与模拟量的对应关系?不是很懂

网友B:
可以调整的

网友C(2019-12-23):
期待楼主继续发表佳作供大家学习!

网友D:
这是在处理输入模拟量时,需要设置的两个参数,要根据你所采集的模拟量在PLC内部的值和实际值的偏差来调整,以保证能准确采集模拟量。Y=aX+b ,a 是增益值,b是偏移值。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