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ogix5000V20打开.ACD文件时FatalError

楼主(2017-09-26):
尊敬的贴友:

     您好!小弟最近在用Rslogix5000 V20.01学习PLC程序,但在打开以往程序是出现Fatal Error,一直没找到解决方法,特请有经验的贴友给与帮助,非常感谢!

     备注:(1)操作系统是w7 旗舰版 64位系统

           (2)软件版本号是Rslogix5000 V20.01

           (3)RSLogix 5000 Fatal Error信息

===============================================================================

Tue Sep 26 10:22:57 2017

Fatal Error!

Application Path: C:\Program Files (x86)\Rockwell Software\RSLogix 5000\CHS\v20\Bin\RS5000.Exe

Elapsed execution time: 4 minutes & 37 seconds

Version: P009_dev_v20.01_localized_07_30_14_15 (Release)

Source File: unknown

Line Number: -1

Function/Method: unknown

OS Version: Windows XP 64-bit (Service Pack 3 - Build 2600)

Thread Id: 00001ee4 (7908)

Error 0xc0000005 (-1073741819)

EXCEPTION_ACCESS_VIOLATION - One project file is currently open:

    F:\XIAOCANGFANG\PLC\HB_BWH.ACD

        Work Path: C:\Users\thinkpad\AppData\Local\Temp\RSLogix5000.Temp\AB_4AE1\AB_72AE

        Time open: 0 seconds

网友A:
没有安装好,建议删除干净,在重装

网友B:
建议用32位旗舰版本安装,用正版的纯净版会省很多事情。还有要更新了系统在装。这是经验拿。

网友C(2018-01-23):
1、右键我的电脑,设备。看看服务里面是不是把ROCKWELL的一些服务禁用了,把所有ROCKWELL的服务设置成自动。
2、在开始,程序,rockwellsoft目录下,找到FactoryTalk Tools,里面有个log on to factory talk,运行。看看是否有账户登录。如有,则点击log off 注销一下。
3、之后重新打开logix 5000。

以上。是我自己解决的方法,现在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D:
谢谢,分享,学习下,算一下

网友E(2018-06-06):
引用 网友C:
1、右键我的电脑,设备。看看服务里面是不是把ROCKW...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但是我电脑是win10的 此方法不行,还有其他解决方法吗

网友F(2020-01-16):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1、右键我的电脑,设备。看看服...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但是我电脑是win10的 此方法不行,还有其他解决方法吗

你后来是怎么解决的,win1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