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foAppActive执行失败

楼主(2017-09-26):
{如果记事本正在运行}

IF InfoAppActive(InfoAppTitle("Notepad"))==1

    THEN

{激活记事本}

    ActivateApp InfoAppTitle( "Notepad" );

{如果记事本未运行}

ELSE

{打开记事本}

    StartApp "Notepad";

ENDIF;

{以上程序运行结果如下,INTOUCH运行界面直接消失。。。。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2018-12-23):
这个脚本我在使用中也遇到问题,infoAppTitle("excel")时,或得的信息是Microsoftoffice excel,但是infoAPPTitle("Trend")时,就什么信息都没有,Trend是Intouch的一种曲线软件,我已将其放入Windows Path,使用StartAPP “Trend”也可以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