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电脑连接求助!

楼主(2017-09-26):
我有一台三菱FX2N-64MR-001的plc,已经放置有2年多了,现在重新拿出来与电脑连接,一直显示失败,求教各位大神怎么回事,另外,这个PLC需不需要外接电源什么的?急求,谢谢了!

网友A:
我晕,楼主不会是没通电就通信的吧,首先,你的plc要上电,然后要下载安装相应的驱动,三菱的话要根据编程电缆的不同,安装不同的驱动,安装完毕后再进行通信测试哦

楼主:
额,已经成功连接了,谢谢您的回复1

网友B(2019-12-24):
楼主太厉害,太强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