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PLC控制的步进电机只转动一点点就不动了

楼主(2017-09-26):
如图是一部分(反转部分)梯形图,细分3200,步距角1.8,不知道程序哪里有问题,之前编简单的程序还是好的,信捷plc,跟三菱差不多

网友A:
脉冲数对不对  发完就不发了  信号条件看一下有没有满足

网友B:
细分应该是200吧,360°/200=1.8°

网友C:
  这个是什么 PLC 控制的呀 ?

网友D:
看不清呀,有更清楚的图吗?

网友E:
图看不清楚,要说PLC型号

网友F:
看不清图。。。。。。。。。。

网友G:
图片有点糊,看不清,应该是脉冲数不对造成的

网友H:
好像是细分度越大,转一圈需要脉冲越多,你发的脉冲估计就够走一点点吧

网友I:
我感觉应该是脉冲不够。

网友J:
那是因为程序设置有问题

网友K:
什么意思 是不动了么?、

网友K:
引用 网友K:
什么意思 是不动了么?、

能动一点点 再加大脉冲看看 如果还是一点点就是程序有问题了

网友L:
图片看不清,可能是脉冲数不对造成的,步距角1.8,就是细分200一圈200个脉冲就可以了,你现在细分3200了就须要3200个脉冲才能转一圈了

网友M:
都是大神啊!可惜作者不出来给答案解决没。。。

网友N:
是步进电机还是私服,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O:
步进驱动器都可以调细分,最近也在调试步进电机,但是不太理解细分设定啥意义?是不是细分设定越高,发一个脉冲电机转过的角度越小,可以到达更高的控制精度。楼主你可以把细分调小一点,比如200-400。

-(⋟﹏⋞)

另外,触摸屏上设定的步进电机转速是由什么计算而来的,或者翻过说。这几个速度,相当于设定了PLSY指令的哪个参数?

网友P:
看不清图。。楼主给个清晰点的吧

网友Q:
因看不表图片,无法解答,希望楼主共同沟通。

网友R:
估计细分数太大,而脉冲数太少。

正常1.8度步距角需200个脉冲转一圈,再细分3200,则需640000个脉冲转一圈了。

网友S:
谢谢大家热情作答,楼主呢!最好解决问题以后有个反馈,大家分享经验

网友T(2017-10-26):
图看不清,能发个清楚点的图吗?

网友U:
问题说的不是明白啊,是转了一次之后就不能转还是每次只转一点 ,,

网友V(2019-12-24):
楼主大方分享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