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燃气热水器电磁阀的常见故障

楼主(2017-09-26):
现在使用燃气热水器的家庭越来越多,在家用燃气热水器看有一个重要部件就是电磁阀,电磁阀起到打开与关闭阀门的作用,电磁阀的常见故障有哪些,热水器电磁出现故障怎么处理,一起来了解下。

一、家用燃气热水器电磁阀的常见故障

热水器电磁阀故障检测和处理热水器电磁阀常用于家居生活用水的加热系统,热水器电磁阀的作用是水汽联动,通水,通电,才通气,双重保护的作用。没有热水器电磁阀就会容易发生安全事故。

而热水器电磁阀在实际的使用操作过程中,常见的故障问题例如热水器电磁阀打不着火等,故障原因如下:

1、如果先开煤气再开热水器,电磁阀就打不开,热水器就不能正常工作;

2、如果水压正常,但热水龙头或淋浴器水压异常,有可能是热水龙头或淋浴器脏堵,清理一下恢复正常水压即可。

3、如果能听到打火声,要是燃烧一下就熄灭,说明电磁阀打开了一下,然后又关起来(靠近热水器可以听到电磁阀打开时的很轻的“笃”声),多数是打火器坏了,换一个即可。

4、只要关了气瓶,开热水器能听到:电磁阀吸开声'得'。再打开气瓶,开热水器电磁阀:没有吸开声。那就是:减压阀问题。液化气瓶上的减压阀失效,造成燃气进气压力过大热水器的电磁阀被顶死而无法打开所以点不燃。把减压阀的压力调小再开机试一试,不行的话就只能换新的减压阀了。拨出气喉后,开热水器都听不到:电磁阀吸开声‘得’。.那就是电磁阀或脉冲发生器问题。总结:气瓶减压阀压力过高,造成热水器电磁阀打不开。

5、如果出水口水压正常,但无打火的声音,先查电池是否接触不良或者没有电,若电池正常,多数是水控电源总开关接触不良。打开热水器外壳检查,装在热水器下部的水控电源总开关,右侧面还有一片小铁片压着一个小触点,压着是关,松开是开。可试拨小铁片松开开关,正常的话就会立即打火,如果还未打火,多数是该开关坏(这一开关的损坏率很高),买一个换上即可。

6、通水后燃烧正常,同时打火指示灯亮,但打火不断,然后过十秒钟左右打火停止,同时停止燃烧。这一般是打火器的燃烧检测回路有问题,多数是探针与导线接触不好。 热水器电磁阀的故障维修和处理,建议有经验的技术人员指导下进行。除操作步骤不正确的问题之外,如果是电磁阀发生的故障问题,需更换新的热水器电磁阀。

二、燃气热水器电磁阀时好时坏

1,燃气热水器电磁阀损坏,会造成不能供气,一般就是不能打着火 。

2,在确定点火器正常的情况下,把电磁阀拆出来(关闭气源),然后扳开微动开关,点火器就会打火,此时用手轻按一下电磁阀的胶垫,电磁阀就会吸合,因没有燃烧,大概10秒左右电磁阀铁芯就会弹出来,如能这样就应该是好的了。

3,如果不能吸合,就可能是电池旧了或点火器有问题了。

4,电磁阀故障大体分为阀体,与电磁线圈,阀体故障也就是阀芯关闭不严,打开不到位或完全不动作,这是可以用手动打开进行修复的,再有就是线圈了,可以通过观察外观是否有烧毁状态,闻是否有糊味,摸是否烫手,用表测量线圈数值,与相同原件做比较看是否相同。

5,电磁阀是否有吸合的声音`也就是“啪”一声,如果没声音就是坏了。

网友A(2019-12-24):
麻烦给我发一份吧,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