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速度的合成与分解

楼主(2017-09-26):
伺服运行时,怎么根据两点位置来调节速度,当两点距离越近时速度越慢,越远时速度越快。

网友A:
驱动器可以调节,PLC编成可以控制,你知道了整个行程和极限位置,编程分段控制配合驱动器分段控制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器可以调节,PLC编成可以控制,你知道了整个行程和...

伺服一直在联动,总共下发了1000个坐标不停的走,我记得好像有一个速度的合成与分解的公式,就是记不起来了

网友B:
积分太少,无法下载,回复下,赚点积分

网友C:
用距离传感器 判断距离被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积分太少,无法下载,回复下,赚点积分

网友F:
伺服应该时有有一个加速的过程吧,每4ms加速你设定的加速度速率,这样应该就可以算的吧

网友G:
积分能买吗,哇咔咔咔咔

网友H:
设置加减速时间就好,运动过程一般是:加速-匀速-减速

网友I:
一元一次方程!

网友J(2018-02-22):
xue xi le 学习了!!!

网友K(2018-03-29):
新手,积分什么用呀?在哪里能看到自己的积分

网友L:
引用 网友B:
积分太少,无法下载,回复下,赚点积分

网友M(2019-12-24):
麻烦给我发一份吧,谢谢了!

网友N(2020-09-27):
在运动控制向导里的曲线界面,可以添加多条曲线来定义不同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