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考试试题-高压理论部分(电工基础)

楼主(2017-09-26):
一、单选题

1.   当两个异性带电物体互相靠近时,它们之间就会(A)。P1

A、互相吸引      B、互相排斥    C、无作用力     D、不能确定

2.   一般规定参考点的电位为(B)V。P1

A、-1    B、0    C、1    D、2

3.   方向不变,大小随时间有脉动变化的电流叫做(D)。P2

A、正弦交流电      B、简谐交流电     C、脉动交流电      D、脉动直流电

4.   (C)是衡量电源将其他能量转换为电能的本领大小的物理量。P3

A、电流    B、电压    C、电动势    D、电功率

5.   求导体电阻大小的表达式为(B)。P3

1.   通过电磁感应现象可以知道,当导体的切割速度和磁场的磁感应强度一定时,导线的切割长度越短,则导体中的感应电动势(A)。P14

A、越小     B、不变     C、越大     D、不确定

2.   通电直导体在磁场中所受力的大小,与其在磁场中的有效长度(A)。P16

    A、成正比      B、成反比      C、无关系     D、以上答案皆不对

3.   直导体垂直于磁力线运动时,感应电动势e(A)。P16

    A、最大    B、最小    C、为0    D、不确定

4.   日常用的交流电是(C)交流电。P18

A、正切     B、余切     C、正弦     D、余弦

5.   在正弦交流电路中,电压、电流、电动势都是随时间(C)。P18

    A、非周期性变化的        B、恒定不变的

    C、按正弦规律变化的      D、按余弦规律变化的

6.   在正弦交流电的交变过程中,电流的最大值随着时间的变化(C)。P18

A、变大   B、变小  C、保持不变   D、按照正弦交变

7.   对于正弦交流电,最大值等于有效值的(B)倍。P19

楼主:
二、判断题(×为错误、√为正确)

1.   电场中某点的电位等于电子在该点所具有的电位能。(×)P1     电荷

2.   带电物体之间的作用力是靠磁场来传递的。(×)P1    电场

3.   一般规定电路参考点的电位为1。(×)P1               0

4.   电流分交流电和直流电两大类。(√)P2

5.   电流的方向规定为正电荷移动的方向。(√)P2

6.   大小方向都随时间变化的电流叫做直流电。(×)P2       交流

7.   电路中电流大小可以用电流表进行测量,测量时是将电流表联在电路中。(×)P2

8.   电流表的量程应等于被测电路中实际电流的数值。(×)P2      大于

9.   在电源内部,电动势和电流的方向相反。(×)P2              相同

10.  电压和电位差的单位都是伏特,用字母V表示。(√)P2

11.  导体的电阻随温度变化而变化。(√)P3

12.  电源是将其他形式的能量转换为电能的装置。(√)P3

13.  在电路中,负载可以将其他形式的能量转换为电能。(×)P3                   电源

14.  部分电路欧姆定律表明,当电压一定时,通过电阻的电流与电阻大小成正比。(×)P4  正比

15.  全电路欧姆定律用于分析路电流与电源电动势的关系。(×)P5

16.  最简单的电路由电源、负荷、开关和连接导线组成。(√)P5

17.  在电路中,电阻的联接方法主要有串联、并联和混联。(√)P6

18.  在电阻串联的电路中,流过各串联电阻上的电流相等。(√)P6

19.  电路的三种状态为通路、短路和断路。 (√)P8

20.  当电阻R两端的电压U一定时,电阻R消耗的电功率P与电阻R的大小成正比。(×)P9   反比

21.  磁力线在某区域的密度与该区域的磁场强弱成反比。(×)P11                     正比

22.  用右手螺旋定则判定长直载流导线的磁场时,右手握住导线,伸直拇指,大拇指指向电流的方向,则四指环绕的方向为磁场的方向。(√)P11

23.  直线载流导线周围的磁力线是环绕导线的同心圆形状,离导线越近,磁力线分布越,离导线越远,磁力线分布越。(×)P11

24.  磁感应强度B是用来描述磁场的强弱和方向的物理量。(√)P12

25.  磁通越大,则表示磁场越强。(×)P12-13                            单位面积

26.  判断导体内的感应电动势的方向时,应使用手定则。(×)P14

27.  电磁力的大小与导体所处的磁感应强度,导体在磁场中的长度和通过导体中的电流的乘积成正比。(√)P15

楼主:
三、多选题

1.   以下有关电位差的说法正确的有(AC)。P2

楼主:
四、案例分析题

1.  某长度的1mm2铜线的电阻为3.4Ω,若同长度的4mm2的同种铜线,其电阻值为(A)Ω。P3

A、0.85     B、1.7     C、5.1     D、6.8

2.  导线的电阻为4Ω,今把它均匀地拉长到原来的2倍,电阻变为(B)Ω。P3

A、8        B、16        C、24        D、32

3.  有一电源的电动势E为3V,内阻R0为0.4Ω,外电路电阻R为9.6Ω,则电源内部电压降U0和端电压U的值符合下列选项 (C)。P5

A、0.8 V,  2 V    B、0.1 V,  2.2 V   C、0.12 V, 2.88 V   D、0.15 V, 3.12 V

4.  在交流电压为220V的供电线路中,若要使用一个额定电压为110V,功率为40W的灯泡,则应串联一个阻值为(D)Ω的电阻。P7

    A、285.5   B、290.5   C、295.5   D、302.5

5.  有一额定值为220V、1500W的电阻炉,接在220V的交流电源上,则电阻炉被连续使用4个小时所消耗的电能为(C)kWh。P9

A、3         B、4.5         C、6        D、7.5

6.  已知一灯泡的电压220V,功率为40W,它的电阻是(B)Ω。P9

A、620       B、1210       C、1600      D、3200

7.  将一根导线放在均匀磁场中,导线与磁力线方向垂直,已知导线长度L为10m,通过的电流I为50A,磁通密度为B为0.5T,则该导线所受的电场力F为(D) N。P16

A、50        B、100        C、200    D、250

10.  在纯电感的交流电路中,以下说法正确的有(BCD)。P21-22

    A、电流的相位超前电压相位90°

B、电压的有效值与电流有效值的比值为感抗

C、电流的相位滞后电压相位90°

    D、电感元件的感抗与频率成正比

11.  在电容C为50μF的电容器上加电压U为220V、频率f为50Hz的交流电,求容抗XC、无功功率Q的值符合下列选项(B)。P24

    A、63.69Ω,837.8kvar       B、63.69Ω,759.9kvar

    C、75.78Ω,837.8kvar       D、75.78Ω,759.9kvar

12.  某对称三相负载作三角形(D)连接,接在线电压为380V的电源上,测得三相总功率为6KW,每相功率因数0.8。则负载的相电流和线电流的值符合下列选项(B)。P35

    A11.4A,6.58A     B6.58A,11.4A    C6.58A,6.58A     D11.4A,11.4A

13.  有一台电动机功率P为1.1kW,接在U为220V的工频电源上,工作电流I为10A,则该电动机的功率因数为(B)。P35

A、0.45    B、0.5    C、0.7    D、0.9

网友A:
有很多回答不上来的!,重新学习一下!

网友B(2019-12-24):
麻烦给我发一份吧,谢谢了!